升压电路中电感问题

楼主:
小白最近在做一个18V到36V的升压电路,但发现电感部分存在问题,当减小负载时,电压下降,调节反馈部分使升压,但无法到达预定值,电感最大输出功率小了,请问大家在电感的使用上有什么办法

网友A:
“当减小负载时,电压下降”

“减小负载”是什么意思?是负载电阻减小,还是负载耗散功率减小?
如果“减小负载”是负载电阻减小,那么输出电压降低是正常的。
至于“最大输出功率小了”,拿出测量数据来。

网友:
引用 网友A:
“当减小负载时,电压下降”

“减小负载”是什么意思?是负载电阻减小,还是负载耗散功率减小?
如果“ ...

就是原来是用一个30欧姆的电阻做实验。负载电阻减小到18欧姆,然后输出电压降低,之后想升到36V就升不到了,因为要求是在18欧姆的负载下,输出电压36V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就是原来是用一个30欧姆的电阻做实验。负载电阻减小到18欧姆,然后输出电压降低,之后想升到36V就升不到 ...

通常“减小负载”是指减小负载上面耗散的功率,如果是减小负载电阻值务必说明,否则容易产生误解。
这暂且不去说它。

负载电阻从30欧减小到18欧,输出电压降低是正常的现像。改变占空比仍不能达到要求的输出电压,那是因为开关管导通期间电感储能不够。储能不够的原因,可能是你的电感量过大,可能是电感的直流电阻过大,也可能是电感磁芯进入了饱和状态(此时开关管会很热)。

网友:
引用 网友B:
就是原来是用一个30欧姆的电阻做实验。负载电阻减小到18欧姆,然后输出电压降低,之后想升到36V就升不到 ...

请注意:在你所叙述的情况下,未必是如首帖所说“电感最大输出功率小了”。

网友:
有个感觉,不知道对不对:你只知道这样搭电路,但不知道此电路如何工作。所谓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通常“减小负载”是指减小负载上面耗散的功率,如果是减小负载电阻值务必说明,否则容易产生误解。
这暂 ...

MOS管发热正常,磁芯应该没进入饱和状态。电感量是根据并联升压电路的占空比等参数算出来的,而且做实验时。开始时我是用30欧姆的电阻,线径比较细的电感,也升不上。后来换了几种线径比较粗的电感(磁环也换了),然后能升到36V。接着,负载用18欧姆的电阻,就升不到了。所以怀疑是否是电感输出功率的问题。前辈说的不错,不知其所以然,小白刚接触电源,也没有环境进行系统的学习,只有靠自己实验捣鼓,看书。希望前辈多多帮助。

网友A:
引用 网友B:
MOS管发热正常,磁芯应该没进入饱和状态。电感量是根据并联升压电路的占空比等参数算出来的,而且做实验 ...

“电感量是根据并联升压电路的占空比等参数算出来的”
既然能够计算电感量,那应该知道此电路如何工作呀?

“负载用18欧姆的电阻,就升不到了”
电感量计算,要根据输出电压和负载电阻(或者输出电流)。你计算电感量时,是按照多大负载电阻计算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感量是根据并联升压电路的占空比等参数算出来的”
既然能够计算电感量,那应该知道此电路如何工作呀 ...

按18欧姆计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电感量是根据并联升压电路的占空比等参数算出来的”
既然能够计算电感量,那应该知道此电路如何工作呀 ...

现象是这样的:电压从Ui开始,调节电位器,Uo上升,电感有吱吱声。然后继续升压,电感声音慢慢没了,此时电压大概30V左右,MOS管发热很小,但电压就是上不去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现象是这样的:电压从Ui开始,调节电位器,Uo上升,电感有吱吱声。然后继续升压,电感声音慢慢没了,此时 ...

“电压从Ui开始,调节电位器,Uo上升”
谁能知道你那个电位器在哪里?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电压从Ui开始,调节电位器,Uo上升”
谁能知道你那个电位器在哪里?

电位器和一个定值电阻串联,用来做反馈(它们和负载并联)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电位器和一个定值电阻串联,用来做反馈(它们和负载并联)

把电原理图贴出来吧,没有图实在不好说话。电原理图务必标注清楚各元器件标号。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把电原理图贴出来吧,没有图实在不好说话。电原理图务必标注清楚各元器件标号。

看了论坛里那个输入贴子,突然发现是输入部分出了问题,噗,变压器额定功率只有70W,难怪上不去,这就尴尬了⊙﹏⊙‖,感觉电源效率好低,计算了下,百分之53左右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看了论坛里那个输入贴子,突然发现是输入部分出了问题,噗,变压器额定功率只有70W,难怪上不去,这就尴 ...

变压器容量单位是视在功率单位伏安(VA),不应该用瓦(W)作为变压器容量单位。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变压器容量单位是视在功率单位伏安(VA),不应该用瓦(W)作为变压器容量单位。

对,变压器上标的是VA,只不过平时用W习惯了,看来很多小毛病以后都得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