升压电路电感和电容的选择

楼主:
各位大侠,电感升压电路中的电感和电容参数怎么计算?
有没有公式 尤其是电容那边的计算公式,最好是推导公式!谢谢!

网友:
TI有篇好文章,
现传给你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A:
TI有篇好文章,
现传给你看看

这篇文章不错,电流连续和电流断续两种工作状态都讲到了,尤其是波形曲线很清楚。

网友B:
此书也有相关内容,从19页开始是Boost变换电路,有电感量计算。至于电容,只要求够大即可。

网友:
引用 网友B:
此书也有相关内容,从19页开始是Boost变换电路,有电感量计算。至于电容,只要求够大即可。

人过留名啊,有书真真是极好的,已收,好好学习一下。

网友:
刚刚看到下载次数三个分卷各是66、72、56,很有点奇怪。
提醒各位:必须下载全部各分卷,并且放到同一文件夹(目录)下,方可解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