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大神 MSP430f149 利用定时器A捕获周期 程序哪写错了

楼主:
#include
#include"1602.h"
#include"string.h"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NUM 16
char table1[]="width(us)";
uint new_cap=0,old_cap=0;
char N1;
long diff[NUM];
char index=0;
long data;
uchar table[]={'0','1','2','3','4','5','6','7','8','9'};
//char led[]={0xc0,0xf9,0xa4,0xb0,0x99,0x92,0x82,
//0xf8,0x80,0x90,0x88,0x83,0xc6,0xa1,0x86,0x8e};
//char position[]={0x20,0x10,0x08,0x04,0x02,0x01};
char led_buf[]={0,0,0,0,0,0};
void data_to_buf(long data1)
{
  char i;
  for(i=0;i<6;i++)
  {
    led_buf[i]=data1%10;
    data1=data1/10;
  }
}

void main()
{
  int i,num;
  WDTCTL=WDTPW+WDTHOLD;
  init();
  //P4DIR=0xff;
  //P5DIR=0xff;
  P1SEL|=0x02;
  TACTL=TASSEL_2+MC_2+TAIE;
  BCSCTL2|=SELS;
  BCSCTL2=DIVS0+DIVS1;
  TACCTL0=CM_1+CCIS_0+SCS+CAP+CCIE;
  //TACCR0=20000;
  _EINT();
  write_com(0x80);
  for(num=0;num<9;num++)
  {
    write_data(table1[num]);
  }

  while(1){
    if(index==0)
    {
      data=0;
      for(i=1;i       {
        data+=diff[i];

      }
      data=data/15;
      //write_com(0x01);
    }
    data_to_buf(data);
    //isp();
    write_com(0x80+0x40);

    for(i=5;i>=0;i--)
    {
     write_data(table[led_buf[i]]);
    }
  }

}
#pragma vector=TIMERA0_VECTOR
__interrupt void Timer_A0(void)
{

  new_cap=TACCR0;
  diff[index]=65536*N1+new_cap-old_cap;
  TACCTL0=CM_1+SCS+CAP+CCIE;
  index++;
  if(index==NUM)
  {
    index=0;
  }
  old_cap=new_cap;
  N1=0;

}
#pragma vector=TIMERA1_VECTOR
__interrupt void Timer_A1(void)
{
  switch(TAIV)
  {
  case 2:break;
  case 4:break;
  case 10:N1++;
  break;
  }
}

网友A:
这样确实看不出来~ 毕竟不是火眼金睛

给你一个解决问题的方法:
第一步.调试出来定时器A0的程序,你可以定时让LED指示
第二步.调试出来定时器A1的程序
第三步.把你的LCD显示调通
最后.整合起来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样确实看不出来~ 毕竟不是火眼金睛

给你一个解决问题的方法:
第一步.调试出来定时器A0的程序,你可 ...

谢谢 我再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