彩屏3.2寸打点用msp430控制

楼主:
各路大神,各位兄弟姐妹大家好!你们可有哪位学过彩屏打点显示的么(用430来做的就更好了)?有么有么?求指导一下,或者给点资料参考一下,非常感谢!

网友A:
我大四的时候弄过一次,用来显示心电波形,
建议:淘宝先买一块屏,找那种送资料的,在例子上修改就OK了

网友:
这里有个副产品
http://opencores.org/websvn,filedetails?repname=openmsp430&path=%2Fopenmsp430%2Ftrunk%2Fdoc%2FopenMSP430.pdf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里有个副产品
http://opencores.org/websvn,filedetails?repname=openmsp430&path=%2Fopenmsp430%2Ftrun ...

这个网站里面都有些什么呢?我刚打开进去看到要账号密码登陆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我大四的时候弄过一次,用来显示心电波形,
建议:淘宝先买一块屏,找那种送资料的,在例子上修改就OK了

嗯,我买有了的,也能驱动了,但是我不知道要怎么在彩屏上打点显示波形,不懂那个原理怎么来

网友B:
是一个 惹人喜爱的CPU,
有个开源工程

这里提供代码下载
svn export http://opencores.org/ocsvn/openmsp430/openmsp430/trunk/ openmsp430

网友:
引用 网友C:
嗯,我买有了的,也能驱动了,但是我不知道要怎么在彩屏上打点显示波形,不懂那个原理怎么来

原理:
如果只打一个点,这个不叫波形,根本没法看,非常怪异。所以要将这些点连接起来!这是关键。
所以需要一个全局变量,或者参数,来保存前坐标,然后再垂直方向上将现在的坐标和前坐标画一条竖线。
实现起来也不复杂,关键是要判断出几种情况并处理。
如果弄好了。欢迎你把你的效果图发出来给大家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一个 惹人喜爱的CPU,
有个开源工程

这里提供代码下载
svn export http://opencores.org/ocsvn/open ...

可是需要账号和密码捏

网友:
引用 网友A:
原理:
如果只打一个点,这个不叫波形,根本没法看,非常怪异。所以要将这些点连接起来!这是关键。
所 ...

那我要怎么选取这些点才比较好呢?

网友A:
这个很简单啊,你最开始的时候选一个(1.0)点和你需要显示的点,比如(1,3),将这两点通过竖线连接起来。
第二个点,如果你的数据是5,那就将(2.5)和(2.3)连接起来就OK了,类推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很简单啊,你最开始的时候选一个(1.0)点和你需要显示的点,比如(1,3),将这两点通过竖线连接起来。 ...

嗯,这个可以了,那如果我要采集信号,将信号的波形显示在上面呢?又该怎么实现?

网友:
我也想学彩屏驱动,论坛组织一下弄个讨论组什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