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csv6怎么打开之前写的工程

楼主:
最近刚刚用ccs'v6,我用它写了几个程序,我想打开第一次的创建的工程程序,但是无论是把main.c文件拖进去还是整个文件夹拖进去,ccs打开的都是上一次创建的工程。(电脑装了好几个IDE)

网友:
右键project,删除。然后重新再project里面import

网友A:
使用“ 导入 ”功能,即菜单里的 : file -----> import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使用“ 导入 ”功能,即菜单里的 : file -----> import

谢谢已经搞定了

网友:
谢谢大家的回答,已经解决了,我那个版本是import-CCS project然后再选择文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