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PC43xx中的CLK0~3管脚问题

楼主:
最近在用lpc4357驱动一个7寸屏,带外部SDRAM的,用的是MT48LC4M32B2P
在初始化的过程中,因为只用到了EMC_CLK0,所以只对CLK0这个管脚进行了配置
LPC_SCU->SFSCLK_0 = EMC_PIN_SET | 0;  /* CLK0                               */
并没有对CLK1,CLK2,CLK3三个管脚使用,也就没有分别配置成CLK输出功能。
但是,问题就来了,没有对其他三个管脚配置时。
程序可以下载到内部flash中,但是,一运行到SDRAM写入数据时,就出现问题了。
程序不能进行仿真了,即,不能在仿真情况下进行操作,弹窗出现can not access target,shutdown debug session
然后下次就再也不能进行仿真了,弹窗提示can not stop cortex-m device。
初看以为是仿真管脚被修改了。反复检查了管脚配置,并没有使用到SWD的两个管脚。
现在虽然是解决了这个问题,但还是不知道其所以然啊。
文档上也没有找到说CLK0~3这几个EMC的时钟管脚需要什么特别的操作呀

网友A:
用什么仿真器,复位端口怎么处理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什么仿真器,复位端口怎么处理的?

和仿真器有关?用的是ULINK呀,没有用RC复位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