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对ti的EQEP模块非常熟悉的

楼主:
我照着例程写了一段程序测电机转速,但就是测的不对,大神帮我看一下@maychang @dontium
/*-----------------------------------------------------------------------------
Default initializer for the POSSPEED Object.!! mech_scaler = 16384 (Q26格式) 1024线程
-----------------------------------------------------------------------------*/
  #define POSSPEED_DEFAULTS {0x0, 0x0,0x0,0x0,0x0,16384,2,0,0x0,\
        220,0,3000,0,\
        0,0,0,\
        (void (*)(long))POSSPEED_Init,\
        (void (*)(long))POSSPEED_Calc }

void  POSSPEED_Init(void)
{

    EQep1Regs.QUPRD=1800000;         // Unit Timer for 50Hz at 90 MHz SYSCLKOUT

    EQep1Regs.QDECCTL.bit.QSRC=00;      // QEP quadrature count mode

    EQep1Regs.QEPCTL.bit.FREE_SOFT=2;
    EQep1Regs.QEPCTL.bit.PCRM=00;       // PCRM=00 mode - QPOSCNT reset on index event
    EQep1Regs.QEPCTL.bit.UTE=1;         // Unit Timeout Enable
    EQep1Regs.QEPCTL.bit.QCLM=1;        // Latch on unit time out
    EQep1Regs.QPOSMAX=0xffffffff;
    EQep1Regs.QEPCTL.bit.QPEN=1;        // QEP enable

    EQep1Regs.QCAPCTL.bit.UPPS=5;       // 1/32 for unit position
    EQep1Regs.QCAPCTL.bit.CCPS=6;       // 1/64 for CAP clock
    EQep1Regs.QCAPCTL.bit.CEN=1;        // QEP Capture Enable

}

void POSSPEED_Calc(POSSPEED *p)
{
     long tmp;
     unsigned int pos16bval,temp1;
     _iq Tmp1,newp,oldp;

//**** Position calculation - mechanical and electrical motor angle  ****//
     p->DirectionQep = EQep1Regs.QEPSTS.bit.QDF;    // Motor direction: 0=CCW/reverse, 1=CW/forward

     pos16bval=(unsigned int)EQep1Regs.QPOSCNT;     // capture position once per QA/QB period
     p->theta_raw = pos16bval+ p->cal_angle;        // raw theta = current pos. + ang. offset from QA

     // The following lines calculate p->theta_mech ~= QPOSCNT/mech_scaler [current cnt/(total cnt in 1 rev.)]
     // where mech_scaler = 4000 cnts/revolution
     tmp = (long)((long)p->theta_raw*(long)p->mech_scaler);     // Q0*Q26 = Q26
     tmp &= 0x03FFF000;
     p->theta_mech = (int)(tmp>>11);                // Q26 -> Q15
     p->theta_mech &= 0x7FFF;

     // The following lines calculate p->elec_mech
     p->theta_elec = p->pole_pairs*p->theta_mech;  // Q0*Q15 = Q15
     p->theta_elec &= 0x7FFF;

// Check an index occurrence
     if (EQep1Regs.QFLG.bit.IEL == 1)
     {
        p->index_sync_flag = 0x00F0;
        EQep1Regs.QCLR.bit.IEL=1;                   // Clear interrupt flag
     }

//**** High Speed Calcultation using QEP Position counter ****//
// Check unit Time out-event for speed calculation:
// Unit Timer is configured for 100Hz in INIT function

    if(EQep1Regs.QFLG.bit.UTO==1)                    // If unit timeout (one 100Hz period)
    {
        /** Differentiator  **/
        // The following lines calculate position = (x2-x1)/4000 (position in 1 revolution)
        pos16bval=(unsigned int)EQep1Regs.QPOSLAT;                // Latched POSCNT value
        tmp = (long)((long)pos16bval*(long)p->mech_scaler);       // Q0*Q26 = Q26
        tmp &= 0x03FFF000;
        tmp = (int)(tmp>>11);                                     // Q26 -> Q15
        tmp &= 0x7FFF;
        newp=_IQ15toIQ(tmp);
        oldp=p->oldpos;

        if (p->DirectionQep==0)                     // POSCNT is counting down
        {
            if (newp>oldp)
                Tmp1 = - (_IQ(1) - newp + oldp);    // x2-x1 should be negative
            else
            Tmp1 = newp -oldp;
        }
        else if (p->DirectionQep==1)                // POSCNT is counting up
        {
            if (newp<oldp)
            Tmp1 = _IQ(1) + newp - oldp;
            else
            Tmp1 = newp - oldp;                     // x2-x1 should be positive
        }

        if (Tmp1>_IQ(1))
            p->Speed_fr = _IQ(1);
        else if (Tmp1<_IQ(-1))
            p->Speed_fr = _IQ(-1);
        else
            p->Speed_fr = Tmp1;

        // Update the electrical angle
        p->oldpos = newp;

        // Change motor speed from pu value to rpm value (Q15 -> Q0)
        // Q0 = Q0*GLOBAL_Q => _IQXmpy(), X = GLOBAL_Q
        p->SpeedRpm_fr = _IQmpy(p->BaseRpm,p->Speed_fr);
        //=======================================

        EQep1Regs.QCLR.bit.UTO=1;                   // Clear interrupt flag
    }

//**** Low-speed computation using QEP capture counter ****//
    if(EQep1Regs.QEPSTS.bit.UPEVNT==1)                 // Unit position event
    {
        if(EQep1Regs.QEPSTS.bit.COEF==0)               // No Capture overflow
            temp1=(unsigned long)EQep1Regs.QCPRDLAT;   // temp1 = t2-t1
        else                                           // Capture overflow, saturate the result
            temp1=0xFFFF;

        p->Speed_pr = _IQdiv(p->SpeedScaler,temp1);    // p->Speed_pr = p->SpeedScaler/temp1
        Tmp1=p->Speed_pr;

        if (Tmp1>_IQ(1))
            p->Speed_pr = _IQ(1);
        else
            p->Speed_pr = Tmp1;

        // Convert p->Speed_pr to RPM
        if (p->DirectionQep==0)                                 // Reverse direction = negative
            p->SpeedRpm_pr = -_IQmpy(p->BaseRpm,p->Speed_pr);   // Q0 = Q0*GLOBAL_Q => _IQXmpy(), X = GLOBAL_Q
        else                                                    // Forward direction = positive
            p->SpeedRpm_pr = _IQmpy(p->BaseRpm,p->Speed_pr);    // Q0 = Q0*GLOBAL_Q => _IQXmpy(), X = GLOBAL_Q

        EQep1Regs.QEPSTS.all=0x88;                  // Clear Unit position event flag
                                                    // Clear overflow error flag
    }

}

网友:
楼主这样发帖可不妥啊。

发帖时把问题讲清楚。因为只有你手里有这个板子,电器连接也只有你知道。“ 但就是测的不对 ” 如果能具体一些就好了;程序具体哪出了问题?有没有跟踪一下?

你这样帖上来,就是要看者逐一分析每一句是否正常。帖的时候又把注释也夹在其中,说明帖出来时没有经过考虑。

人们解决问题时,也就是把硬件上的状态(参数)量一量,软件跑一跑看看寄存器及变量等。

我做过的QEP,基本上按照TI的设置方法设置,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这样发帖可不妥啊。

发帖时把问题讲清楚。因为只有你手里有这个板子,电器连接也只有你知道。“ 但 ...

恩,我按照您说的只贴出来配置部分,您看一下,这样对不,
如果我只想测速,那么是不是只需要AB两根线就好了,那程序上还要修改吗?@dontium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恩,我按照您说的只贴出来配置部分,您看一下,这样对不,
如果我只想测速,那么是不是只需要AB两根线就 ...

使用QEP,我只做过具有鼠标中键的功能,其它的没搞过。

你的程序自己使用仿真器跟踪一下,看看有没有达到自己的目的。

如果只测速,没有必须使用QEP了。使用QEP的A、B输入,可以判断方向及速度。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使用QEP,我只做过具有鼠标中键的功能,其它的没搞过。

你的程序自己使用仿真器跟踪一下,看看有没有 ...

再问你个问题
a = _IQmpy(4500,(Duty+_IQ(0.5)));
这个式子算出来直接就是IQ0格式,这是为什么?

网友:
引用 网友B:
再问你个问题
a = _IQmpy(4500,(Duty+_IQ(0.5)));
这个式子算出来直接就是IQ0格式,这是为什么?

我没有感觉到TI的IQ库的优势,所以就没有研究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