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中关于结构体成员的赋值问题

楼主:
typedef struct tagIsOutputActivate
{
    u8 AllOutput                :1;
    u8 IO_GREEN_LED                :1;
    u8 IO_RED_LED                :1;
    u8 IO_AMP                    :1;
    u8 IO_TX_LED                :1;
    u8 IO_RX_LED                :1;
    u8 IO_CHPARASET_LED            :1;
    u8 IO_RADIO_OPEN_LED        :1;

}stIsOutputActivate;
这种结构体中的成员后面的:1是什么意思额。

网友A:
位域,C语言教科书里面有

网友B:
是的,路过看看,学习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位域,C语言教科书里面有

知道了,我去百度,谢谢你。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的,路过看看,学习一下

不懂的话正好可以学习一下。

网友:
位域是不能用u8声明的,只能是int型。你C语言基础太差,赶紧看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