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13 地之间有两条斜杠

楼主:
是什么?怎么消除?求大神指导。

网友:
这是没连接的意思吧,拉根线看看是不是就没了?

网友:
DRC未连接标识

网友:
铺地的时候选择覆盖所有GND网络

网友:
应该是之前是DRC的遗留吧

网友:
很有可能是你在没有连好线就开始了DRC检查吧,然后后来连上 了,再DRC的时候虽然不报错,但是还有这个。还有肯能就是这两个点的网络不匹配,这个请你仔细检查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