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icroPython】基于MicroPython的锂电池在线监测系统

楼主:
锂电池在线监测采用TI BQ27410电量检测芯片,可以检测锂电池的温度、电压、电量、电流等参数。BQ27410通过I2C总线和PYBOARD连接,硬件连接如下:

对应PYBOARD上的I2C1:Y9、Y10

此外UART1连接到PC串口。
BQ27410通信程序如下:

但是程序一直报错:

BQ27410 说明书如下:

网友:
看到了,大家讨论讨论,看看能不能解决问题

网友:
BQ27410的板子很帅气啊,是官方板吗?那个夹在pyb上的夹子叫什么?看起来很方便的样子

网友:
报错的话,可以把while里面的代码拿出来一句一句测试下,看看每次的返回值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

23行你拆开看看了
i2c.send(0x00)
i2c.send(0x0C)
i2c.send(0x00)
i2c.send(0x55)

监控的电池一多,再加上CAN同信,车载BMS模样就来了。

网友:
试试用i2c.recv(),不用i2c.mem_read()。

网友:
引用 网友A:
谢谢楼主分享。

23行你拆开看看了
i2c.send(0x00)
i2c.send(0x0C)
i2c.send(0x00)
i2c.send(0x55)
...

试过,结果一样

网友:
先scan()一下,看看地址是否错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