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语言语法分析

楼主:
SPLASH_HEADER SplashHeader;  // 这是一个结构体类型

read_dpp3430_i2c(DPP3430_DEV_ADDR, READ_SPLASH_SCREEN_HEADER, &Param, 1, (uint08 *)&SplashHeader, sizeof (SplashHeader));  // 这是一个函数调用

请问(uint08 *)&SplashHeader是什么意思?sizeof (SplashHeader)是什么意思?

结构体内部为:

typedef struct
{
    uint16  Image_width;    /**< width of image in pixels */
    uint16  Image_height;   /**< height of image in pixels */
    uint32  Byte_count;     /**< number of bytes starting at "data" */
    uint08  Pixel_format;   /**< format of pixel data */
                            /**< 0 = 24-bit unpacked: 0x00RRGGBB Not supported by DDP2230/DDPDDP243x*/
                            /**< 1 = 24-bit packed:   RGB 8-8-8 */
                            /**< 2 = 16-bit:          RGB 5-6-5   DDP3020 only */
                            /**< 3 = 16-bit:          YCrCb 4:2:2 DDP2230/DDPDDP243x only */
    uint08  Compression;    /**< compression of image */
                            /**< SPLASH_FORCE_UNCOMPRESSED  = uncompressed */
                            /**< SPLASH_FORCE_RLE           = RLE compressed */
                            /**< SPLASH_USER_DEFINED        = User Defined Compression */
                            /**< SPLASH_FORCE_RLE_2PIXEL    = RLE compressed 2Pixel */

    uint08  ByteOrder;      /**< 0 - pixel is 00RRGGBB - DDP3020 */
                            /**< 1 - pixel is 00GGRRBB - DDP2230/DDPDDP243x */
    uint08  ChromaOrder;    /**< Indicates chroma order of pixel data (DDP2230/DDPDDP243x only) */
                            /**< 0 - Cr is first pixel (0xYYRR) */
                            /**< 1 - Cb is first pixel (0xYYBB) */
} SPLASH_HEADER;

网友:
打开百度搜索

C语言 sizeof

网友:
(uint08 *)&SplashHeader 强制类型转换 百度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打开百度搜索

C语言 sizeof

sizeof的作用知道一点,但是用在结构体上面,我就不明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sizeof的作用知道一点,但是用在结构体上面,我就不明白了

计算整段的size
即多少个char

网友:
  sizeof (SplashHeader):计算结构体SplashHeader占用多少个字节空间

(uint08 *)&SplashHeader:&SplashHeader表示取这个结构体的地址,(uint08 *)表示将这个地址强制转换成uint08 *指针类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