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G2编程问题

楼主:
1芯积分
**** Build of configuration Debug for project 呼吸灯 ****

C:\ti\ccsv5\utils\bin\gmake -k all
gmake: *** No rule to make target `../鍛煎惛鐏?c', needed by `鍛煎惛鐏?obj'???????
gmake: Target `all' not remade because of errors.??????

**** Build Finished ****

error #10056: symbol "delay_10us" redefined: first defined in "./main.obj";
   redefined in "./1.obj"
error #10010: errors encountered during linking; "1.out" not built

还有一个compilation failure

网友:
delay_10us重复定义了(在main和1的文件中),还有你的工程尽量不建议使用中文路径哦。

网友A:
我一个定义的是delay_10us,一个定义的是delay_1ms这样算重复吗?

网友B:
把那段代码拿出来看下,帮你分析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一个定义的是delay_10us,一个定义的是delay_1ms这样算重复吗?

delay_10us决定重复定义了,还有可能引用不当,你是在其它子文件里定义的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我一个定义的是delay_10us,一个定义的是delay_1ms这样算重复吗?

其实怪我没有给你描述清楚,编译后的信息显示你的delay_10us,这个在main中被定义。在1中被引用。如果这个报错,说明您的引用方式又问题呢。这个您好好检查,否则编译器不会有这种错误出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其实怪我没有给你描述清楚,编译后的信息显示你的delay_10us,这个在main中被定义。在1中被引用。如果这 ...

我已经解决了,谢谢啦

网友:
引用 网友B:
把那段代码拿出来看下,帮你分析一下

不用啦,问题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