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13,放置元件时,元件如果在正面,丝印位号却在背面?

楼主:
AD13,放置库里元件时,元件如果在顶层 ,丝印位号却在底层,如果把元件放底层,丝印位号又自动跑到顶层了,如果手动改过了,做网板时对方又反映不对,仍然有位号丝印与器件不同层。怎么回事,现在只能复制粘贴了,不能从库里调器件放置了。

网友A:
你说的是的丝印的位号跑到相反的层去了? 你是不是用别人的工程上建立的文件啊。
1、新建工程后,将pcb和schdoc的原理图加入工程看看呢。
2、或者右键查找相似对象后,将丝印一次性全部放在你想要的层。(但是这种仅限于另外一层,不放置元件哦)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说的是的丝印的位号跑到相反的层去了? 你是不是用别人的工程上建立的文件啊。
1、新建工程后,将pcb和s ...

自己的工程,突然就变成这样了,不知道原因。

网友:
引用 网友B:
自己的工程,突然就变成这样了,不知道原因。

软件换个版本看看,比如你用ad13,换成ad10或者其他版本看看怎么样呢。或者换台电脑呢

网友C:
这样真的是很奇怪呢?换个版本试试看?是不是软件抽风了,或者放别人电脑上打开试试看?你的库文件里面是不是就反了啊?
你有没有把你没调整过的,也就是你自己看上去是反的那个直接丢给厂家看看?我大胆假设就你自己电脑上的抽风了看上去是反的,又没可能实际这种时候别人电脑上航看上去是正常的,结果你再反了下,这下子别人电脑上看到的反而是不正常的了?

网友D:
感觉是库文件的问题,可以编辑一下库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样真的是很奇怪呢?换个版本试试看?是不是软件抽风了,或者放别人电脑上打开试试看?你的库文件里面是不 ...

工程弄到一半还是好使的,突然这样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感觉是库文件的问题,可以编辑一下库看看。

其他工程也用这个库,没出现问题,奇怪了。找不到原因。

网友:
如果方便的话 把工程放上来  让诸位打开看看吧 是共性问题还是个案

网友:
检查一下是不是进行了镜像设置了

网友:
你是单面板吧?

网友:
这个问题我也碰到了,解决方法是:你从库中调入零件时如有发现零件和位号不同层时,不要点击放下零件,按Tab键,然后在出现的对话框里将元件层面和文字层面统一就可以了。你按Tab键改过一次后,后面再导入就不用再改就是统一的了。

网友E:
楼主,有没有解决,我也碰到,看着正面的器件,坐标导出来是反面。

网友:
引用 网友E:
楼主,有没有解决,我也碰到,看着正面的器件,坐标导出来是反面。

把问题叙述清楚,贴图上来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