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1-SoC液晶显示

楼主:
 所用的开发板是友晶的DE1-SOC,主芯片Cyclone V,自带了一个TRDB-LTM 液晶屏,想问一下有没有这个屏的驱动。并且我之后要做Qt开发,如果要在在这个液晶屏上显示我的Qt编写的结果,应该怎么操作啊?

网友:
楼主,你好

这里有代码,连接进去可以直接复制

http://en.pudn.com/downloads197/ ... etail928869_en.html

官网有可能有
https://www.altera.com/products/ ... t-emb-dev-cyc3.html

网友A:
de1 soc自带屏幕?

网友B:
引用 网友A:
de1 soc自带屏幕?

对买开发板的时候带了一个液晶屏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你好

这里有代码,连接进去可以直接复制

http://en.pudn.com/downloads197/sourcecode/embed/d ...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对买开发板的时候带了一个液晶屏

原装是不带的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原装是不带的啊

那应该不带吧,开发板是导师给的,他给的时候是DE1-SoC开发板和一个友晶产的液晶屏(屏上写着terasic),我还以为de1 soc自带了一个屏

网友A:
引用 网友B:
那应该不带吧,开发板是导师给的,他给的时候是DE1-SoC开发板和一个友晶产的液晶屏(屏上写着terasic), ...

做了这么多东西,给大家分享一下啊

网友D:
如果你目前屏幕已经点亮的话,纯做Qt界面的话和驱动没关系了。把Qt库拷贝到开发就可运行Qt程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做了这么多东西,给大家分享一下啊

没做多少东西啊,挺多不懂的。目前主要就是跑CD_ROM和de1_soc_training的代码。导师突然让做Qt界面,就又不懂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如果你目前屏幕已经点亮的话,纯做Qt界面的话和驱动没关系了。把Qt库拷贝到开发就可运行Qt程序了

目前还找不到屏的驱动。
假设可以点亮屏幕,那么在开发板上运行Qt代码,可以将界面显示在屏上么?

网友:
可以,如果屏点亮了,就可以在开发板上运行Qt程序。但也还需要一前提,移植Qt到开发板上,

网友E:
我成功的将 qt5.5 + qwt6.0.1在DE1-SOC上面跑起来过。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成功的将 qt5.5 + qwt6.0.1在DE1-SOC上面跑起来过。

大哥用的液晶屏是什么?能否发个工程到我邮箱啊390446358@qq.com。导师现在让我在DE1-SoC上弄个液晶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