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DC1000使用注意

楼主:
各位大神们,我最近用到LDC1000传感器,但是它动不动就烧·······不知道原因  请问有人用过吗?能否给些解决建议??谢谢

网友:
帮顶 我也遇到过

网友:
哈哈,50多一片,已经看到过烧了7-8片了,

网友A:
帮顶,表示正在看手册

网友:
引用 网友A:
帮顶,表示正在看手册

你好 你有中文手册?帮忙分享一下呗

网友:
可以考虑下是不是LC震荡电路阻抗过小,导致LDC1000输出电流过大

网友:
是什么原因呢????????

网友:
你的工作电压没有在3.5V吧

网友:
您好,请问问题解决了吗,我最近也遇到这样的问题,求解决

网友:
主要看什么情况下烧
工作过程中烧,是否是输出电流过大
有时也是供电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