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812 DSP外扩ram

楼主:
DSP使用的是TMS320F2812   程序中用到了外扩ram和flash,ram使用zone6,flash使用zone2。在读到这两句时,搞不懂了:
Uint16 *ExRam=(Uint16 *)0x3000;
unsigned int *flashstart=(unsigned int *)0x80000;
下面的一句是外扩flash的首地址,上面一句 看着不像外扩ram的首地址啊(zone6首地址是0x100000),
(Uint16 *)0x3000 将0x3000这个数字转化为一个指向uint16数据类型的指针,不明白这句话目的是什么?
特来求助,小弟不胜感谢

网友A:
两行代码都是把数字转换为地址;0x03000应该是zone0的地址。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两行代码都是把数字转换为地址;0x03000应该是zone0的地址。

查看了硬件,ram外扩的确是使用了zone6。 我在映射文件.map中看到ExRam对应的首地址为003f903a 位于SARAM的H0区
In file D:\beichen\SXxuanxiangSRAM comments and rewrite\Debug\xuanxiang.map ...
Line 283:        003f903a   _ExRam
Line 690:        003f903a   _ExRam

网友:
可惜DSP不怎么会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