将keil上的程序移植到CCS中的问题

楼主:
10芯积分
程序内容为上位机读取6050,在进行移植的过程中发现TMC123.H 这个头文件出现了问题,在keil中不报错,但是在CCS中的库文件好像没有包含这个头文件

网友:
楼主的设置打不开(没安装相应模块):

网友A:
是添加进去啊,我已经把包含库文件的路径添加进去了,好像某些模块是要宁外添加的。第二张图片看不到能再发一次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添加进去啊,我已经把包含库文件的路径添加进去了,好像某些模块是要宁外添加的。第二张图片看不到能再发 ...

是我的CCS没有安装相应模块,无法回答你的问题

网友B:
sysctl.h里面有没有包含其它头文件?
比如带有bool定义的自己的头文件,或者c语言的头文件?

网友A:
引用 网友B:
sysctl.h里面有没有包含其它头文件?
比如带有bool定义的自己的头文件,或者c语言的头文件?

好像是这个问题,不过还没解决移植后工程文件配置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好像是这个问题,不过还没解决移植后工程文件配置的问题

配置相关的移植就复杂了,跟KEIL和CCS有关,另外路径或者文件命名也有不同。
建议你从最简单的开始,逐渐添加内容,否则太乱不太容易找到问题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