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大神帮忙

楼主(2016-07-13):
求大神帮忙
我想把直流电压4伏放大到24伏,用哪一个运放比较合适呢?先谢谢啦

网友A:
对精度有要求的话,应该用精密运放。
对带宽有要求的话,需要根据带宽选择。不过好像楼主没有这个要求。
麻烦之处在电源。正电源需要26V~28V,但负电源却只能用3~5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