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596降压电路中电感发烫是怎么回事?

楼主:
最近维修公司的电路板时遇到了一个比较难解决的问题,2596电路24转5V,输出只有一点几,并且电感发烫,上电几秒中电感就会发烫,将器件都换了还不行,希望高手指点。。。

网友:
电路中二极管有没有接?接了的话,看看负载阻抗多大,有没有出现短路

网友:
“将器件都换了还不行”
二极管换过没有?电感换过没有?输出侧的电容换过没有?

网友:
负载过重的现象很明显。

网友:
首先看下,不加负载的时候会不会发烫?输出是否正常?其次,加上负载输出不够?负载太大了吧。

网友:
先断开负载,接一个轻载测试,看是否为负载过重问题。如非,检查外围器件,如外围无问题,则是2596的问题。一步步查找即可,方法正确就是很简单的事。

网友:
首先要把散热做好,按手册检查电路,包括器件参数,这芯片年头远了,电路都很成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