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示波器显示带有直流偏置

楼主:
各位兄弟姐妹哥哥姐姐叔叔婶婶爷爷奶奶亲朋好友们,我又来蹭吃蹭喝了
如上图,我从信号源输出一组200Hz,幅值为50mv、偏置为零的正弦波信号,可是用示波器测试却发现
正弦波的零位点跟示波器标出来的地偏了几十个毫伏。这可能是信号源的输出本来就带有偏置,因为试了
两台安捷伦的示波器都是这种情况。不过还是想问下示波器的探头如果不是原配的话,是不是需要设置下,
或者可以人为的让示波器的给输入信号加上一个偏置。回复的都给两个芯币,问题能解决的话给100个芯币。
略表诚意

网友A:
“这可能是信号源的输出本来就带有偏置”
如果是信号源输出自身已有直流成份,只要用万用表直流电压档测量一下便知。指针式万用表都可以测量几十mV的直流电压。

nmg

网友B:
万用表DC档去测量信号源 先确定信号源输出是否确实有偏置 另一种可能性 示波器的通道漂移 长时间时间不用或者温度的急剧变化 都会带来mv级别的漂移 如果源没问题 应该是通道漂移所致 不接信号时开环闭环都看的出

nmg

网友C:
“示波器的探头如果不是原配的话”这个当然需要你注意了,如果你示波器设置是x10,而你的探头的带宽达不到的话,也是不行的哦。

网友D:
引用 网友A:
“这可能是信号源的输出本来就带有偏置”
如果是信号源输出自身已有直流成份,只要用万用表直流电压档测量 ...

嗯嗯  是欠考虑了。我前面一直不太相信一起会有问题,所有没往和方面想,一个劲的去看是不是没设置的原因。后面我用电源输出一个50mv的直流,用万用表测试得有46.6mv,再用示波器测有46.8mv。所以应该是信号源输出本身就带有偏置的原因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万用表DC档去测量信号源 先确定信号源输出是否确实有偏置 另一种可能性 示波器的通道漂移 长时间时间不用或 ...

嗯  分别用用万用表和示波器测试线性电源的输出,对比测试结果是差不多,应该是信号源引入的偏置

网友:
引用 网友C:
“示波器的探头如果不是原配的话”这个当然需要你注意了,如果你示波器设置是x10,而你的探头的带宽达不到 ...

嗯嗯  这个我知道,应该不是探头带宽的影响

网友:
我一天只能给7个芯币
管理员帮我扣吧,从我账号里扣200芯币给上面两位版主
感谢各位的热情帮忙

nmg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可能是信号源的输出本来就带有偏置”
如果是信号源输出自身已有直流成份,只要用万用表直流电压档测量 ...

maychang老师,已+100芯币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万用表DC档去测量信号源 先确定信号源输出是否确实有偏置 另一种可能性 示波器的通道漂移 长时间时间不用或 ...

qq849682862,已+100芯币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一天只能给7个芯币
管理员帮我扣吧,从我账号里扣200芯币给上面两位版主
感谢各位的 ...

减啦,减啦

网友A:
引用 网友D:
嗯嗯  是欠考虑了。我前面一直不太相信一起会有问题,所有没往和方面想,一个劲的去看是不是没设置的原因 ...

交流信号源输出含有直流成份,是个比较难解决的问题。
对小信号输出的低频信号发生器(其输出电阻较大),可以串联一支大电容解决。
但对大信号输出(例如逆变电源,逆变电源可以看成大功率信号发生器),不可能采用串联电容的方法(那要用多大电容器!)。因此对逆变电源来说,必须采用一些特殊方法,例如对直流另外加入额外的负反馈来解决输出含直流问题。逆变器输出含直流,是可能烧毁变压器或者电动机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A:
交流信号源输出含有直流成份,是个比较难解决的问题。
对小信号输出的低频信号发生器(其输出电阻较大), ...

嗯嗯   我现在遇到的问题就是如何将交流信号的直流量去掉。比如要保证进入ADA4940(差分放大芯片,把差分输入的一个引脚接到地了,也就是把ADA4940当差分转单端芯片用)的信号不含直流量,因为有直流量会导致4940输出的差分信号被抬高的的电压不一致(没有直流量的话其输出的差分信号被抬高的电压为0)。所以我在4940的输入钱加了一级高通,因为电路的要求,这个高通R = 1M,C= 10uF,但由于4940的输入阻抗很低,导致高通电路中的这个1M的电阻压根没用,所以高通出来的信号又被4940抬高了(4940是单电源供电)。这就很无奈的只能在高通后4940前加一个电压跟随器。不过高通出来的波形还可以但进了跟随器再出来就恶心了。
还有在测试的过程中发现高通出来的信号其实也有偏置的,有个2、3mv吧,这算正常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D:
嗯嗯   我现在遇到的问题就是如何将交流信号的直流量去掉。比如要保证进入ADA4940(差分放大芯片,把差分 ...

既然是差分放大芯片一支引脚接地,那和单端输入运放有什么区别?直接改用单端输入的运放不就行了?
改用单端输入运放,其输入电阻可以做得很高,这种情况下隔去直流成份很容易,不必使用很大的电容。

网友:
引用 网友A:
既然是差分放大芯片一支引脚接地,那和单端输入运放有什么区别?直接改用单端输入的运放不就行了?
改用 ...

嗯嗯  确实,使用ADA4940是作为后级AD7984的驱动芯片,ADA4940+AD7984    官方推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