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R2110驱动单相全桥逆变输出波形问题

楼主:
现在我的逆变输出波形出现很多震荡而且有很大过冲,
出现这种情况是什么原因?

网友A:
通常是功率MOS管部分与前级(包括PWM产生和驱动,驱动就是你贴出来那部分)具有比较大的耦合。

网友:
引用 网友A:
通常是功率MOS管部分与前级(包括PWM产生和驱动,驱动就是你贴出来那部分)具有比较大的耦合。

那怎么解决啊

网友A:
那是非常麻烦的事情,很难一言以蔽之。
解决这类问题,不仅要分析电路,看电路上是否存在不合理之处,而且要分析整体的机械结构,各部分甚至各元件布置是否合理,看看是否存在空间耦合。必要时,前级和后级都要加金属外壳屏蔽。即使是电源老鸟,也是很头疼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那是非常麻烦的事情,很难一言以蔽之。
解决这类问题,不仅要分析电路,看电路上是否存在不合理之处,而 ...

第一个图是示波器stop时候的图,第二个图是第一个图中震荡部分放大的图

网友:
引用 网友B:
第一个图是示波器stop时候的图,第二个图是第一个图中震荡部分放大的图

再贴,仍然是波形图。
前面我已经说过,即使了解了机械结构和全部电路板布局联线等等,这类问题仍然是大麻烦事,老工程师也可能要几次修改,修改电路板布局联线甚至机械结构,才能够确定问题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