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极管钳位的理解。。

楼主:
二极管限幅倒是容易理解。钳位有点想不通,为什么D1可以提供一个Vp-0.7V的直流偏置从而起到钳位的作用。。C1不是把直流都隔离了吗?新手,问题比较幼稚,见笑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明白了~~~多谢多谢

之所以强调“经过较长时间后”,就是为了保证C1两端电压接近输入信号峰值。
开始时C1两端电压为零,显然没有什么箝位。随着C1逐渐充电直到接近充满,输出也逐渐接近理想箝位。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波形向上移是什么回事呢,,,

波形向上移,是原信号Vin与电容C1上的电压叠加。前已说过,电容C1两端电压在输入幅度稳定且经过一段时间后近似输入信号峰值。

网友A:
“为什么D1可以提供一个Vp-0.7V的直流偏置从而起到钳位的作用”
这只在输入信号幅度稳定并且经过较长时间后才是这样。因这种情况下电容C1已经被充电。
其实,D1和C1构成半波整流电路,且负载电流极小。

网友C:
看了半天,对C1的 +极而言,如果没有二极管,他的波形也是个正弦,但是有了,就钳制了啊

网友D:
钳位,也只是将后面的电平因定在地电平以上(如果不考虑二极管的垫垒电压),

网友:
引用 网友D:
钳位,也只是将后面的电平因定在地电平以上(如果不考虑二极管的垫垒电压),

对对对,是这个意思,仿真一下我好像有点理解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D1可以提供一个Vp-0.7V的直流偏置从而起到钳位的作用”
这只在输入信号幅度稳定并且经过较长时间 ...

我好像有点明白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C:
看了半天,对C1的 +极而言,如果没有二极管,他的波形也是个正弦,但是有了,就钳制了啊

波形向上移是什么回事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波形向上移,是原信号Vin与电容C1上的电压叠加。前已说过,电容C1两端电压在输入幅度稳定且经过一段时间 ...

明白了~~~多谢多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
之所以强调“经过较长时间后”,就是为了保证C1两端电压接近输入信号峰值。
开始时C1两端电压为零,显然 ...

电容的充放电过程虽然极短,但在分析时并不能忽略对吧~~谢谢啦~~~受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