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层板的内电层厚度怎么设计?

楼主:
做一个射频放大的电路,今天刚接触四层板,请问GND与POWER层的厚度怎么设计?有什么算法吗?(刚毕业的小白,请大神指点)

网友:
等待老司机

网友A:
看需求吧。不过一般没啥要求按默认就可以的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看需求吧。不过一般没啥要求按默认就可以的吧。

听上级说内电层厚度与阻抗和线宽的问题,好像是有要求,,,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听上级说内电层厚度与阻抗和线宽的问题,好像是有要求,,,

嗯是啊。。阻抗计算的时候会有影响的。。。。但是要看你的板子要求高不高啊。。一般的板子就不用太讲究啊。高频板的话再注意啦。。

网友:
嗯,大神厉害,是高频板,请问有什么讲究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嗯是啊。。阻抗计算的时候会有影响的。。。。但是要看你的板子要求高不高啊。。一般的板子就不用太讲究啊 ...

可以简单说下吗

网友:
老司机不停车了,没人指点真的看不懂

网友A:
简单说不起来。反正有公式,用软件进行计算就好。公司不会让新手负责要求很高很复杂的板子的。所以大体可以安心按默认走就好。

网友C:
厚度不是设计的,是做板时提要求

网友:
引用 网友A:
简单说不起来。反正有公式,用软件进行计算就好。公司不会让新手负责要求很高很复杂的板子的。 ...

恩恩,谢谢你啦

网友:
引用 网友C:
厚度不是设计的,是做板时提要求

好的,还没想到问做板的厂商,谢谢你

网友D:
可以问pcb厂的工程师

网友:
引用 网友D:
可以问pcb厂的工程师

恩恩,知道了 谢谢啦

网友:
我们公司工程师就知道怎么设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