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零开始学FPGA我的第一个实验(记录一下)

楼主:
在两三个月前粗略看了一遍夏宇闻的《verilog数字系统设计》,现在都忘记了好多,暑假留校开始努力学FPGA咬咬牙狠心花了一个好几百大洋(出了血本)买了一块FPGA开发板。现在坚持多学点东西,不然毕业回家就种田了。刚刚做了第一个实验:按键控制led
用了一个二选一多路选择器实现
当如果key是低电平则led输出的电瓶高低和a端的电瓶高低一样反之和b相同
用了一个连续赋值语句实现
module led(a,b,key,led_out);

        input a;//輸入端口a
        input b;//輸入端口b
        input key;//輸入端口key 選擇

        output led_out;//輸出端口led_out

        assign led_out = (key == 0) ? a : b;

endmodule

连续赋值语句assign:连续赋值语句只能用来对线网型变量进行赋值,而不能对寄存器变量进行赋值
input和output信号的类型默认是wire信号的

然后写了一个testbench
`timescale 1ns/1ps//前面是仿真步进,后面是仿真精度 #100*1ns #100.1 精度
module led_tb;//测试模块
        //激勵信號
        reg signed_a;//信号激励源
        reg signed_b;
        reg signed_c;//key

        wire ledl;
        led led0(
                                .a(signed_a),
                                .b(signed_b),
                                .key(signed_c),
                                .led_out(ledl)
        );//模块例化
        initial begin
        signed_a = 0;signed_b = 0;signed_c = 0;
        #100;//延時100ns
        signed_a = 0;signed_b = 0;signed_c = 1;
        #100;
        signed_a = 0;signed_b = 1;signed_c = 0;
        #100;
        signed_a = 0;signed_b = 1;signed_c = 1;
        #100;
        signed_a = 1;signed_b = 0;signed_c = 0;
        #100;
        signed_a = 1;signed_b = 0;signed_c = 1;
        #100;
        signed_a = 1;signed_b = 1;signed_c = 0;
        #100;
        signed_a = 1;signed_b = 1;signed_c = 1;
        #200;
        $stop;
        end

endmodule

然后开始RTL仿真,符合设计初衷

然后进行门

发现和RTL仿真的波形居然会不一样。现在还不知道为什么,怎么去避免。
然后我分配了引脚下载到开发板上了

a接gnd
b接vcc

a接vcc
b接gnd

做完了第一个实验

网友:
万丈高楼平地起,加油

网友:
楼主加油,
  自己知道板子 上面来去
  自己写代码
  自己写TB,看波形
  自己做综合

对你很期待。

网友A:
楼主加油,我跟楼主一样也刚开始学习!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加油,我跟楼主一样也刚开始学习!

好啊,一起来学有伴

网友:
汇总贴在此:
从零开始学FPGA——by ihalin
https://bbs.eeworld.com.cn/forum. ... 5881&fromuid=536508

网友:
玩板看这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