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PLAB X 3.35编译报错

楼主:
MPLAB V8.92下面编译通过,但是在MPLAB X 3.35下面编译就报如下错误。编译器同为XC8 V1.30.
../source/driver/interrupt.c:206: error: (1358) no space for _do_polling_cmd temps (96)

网友:
是不是没有设置优化等级,程序空间不够了。

网友A:
编译器设置成PRO模式好像就可以了,之前用的FREE模式。才发现虽然破解了但是没启用PRO模式。非常感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
编译器设置成PRO模式好像就可以了,之前用的FREE模式。才发现虽然破解了但是没启用PRO模式。非常感谢!

怎么设置?

网友:
详细一点

网友:
详细一点详细一点详细一点详细一点

网友:
我看,应该是在FREE模式下,编译结果太大,超出所选芯片的容量造成的

PRO模式下,编译结果优化后,未超出所选芯片的容量,就不报错了

网友:
有pro和谐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