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方案

楼主:
10芯积分

来个清新脱俗的帖子

目的: 将一个信号放大以后给stm32采样。
问题:运放是正负5V供电,输出电压可能超过3.3V,就会把stm32的IO口给打坏了。所以需要电压钳制。对于这个应用来说,高于3.3V的电压都是一样的,没啥区别。
初步解决方案:A,给运放2.5V供电。   B , 电压钳制( 但是不能让运放功耗太大了。不能直接串几个二极管+电阻啊,稳压管也不靠谱啊,运放可能会长期处于被钳制的状态,功耗肯定是个问题。)
求助内容:1,求推荐负5V稳压到负2.5V的稳压芯片LDO
                2.,高级的电压钳制方案。
               3,还有更好的方案么?

网友A:
如果不打算改动运放供电,运放输出箝位即可。运放输出箝位未必耗电很多。
如果打算改动运放的供电,运放输出是否可能为负?若可能为负,仍需要对运放输出箝位。

“求推荐负5V稳压到2.5V的稳压芯片LDO”
从负5V稳压到2.5V,没有这样的LDO。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如果不打算改动运放供电,运放输出箝位即可。运放输出箝位未必耗电很多。
如果打算改动运放的供电,运放输 ...

是负5V到负2.5V,有没?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负5V到负2.5V,有没?

至少有可调负压输出的LM337。
其实,你的负压输出稳压器仅用来为一个运放供电,完全可以用一个正负5V供电的运放输出负2.5V来为使用正负2.5V电源的运放供电。
非常疑惑:正负5V供电的运放加箝位,不是更方便么?何必这么复杂?

网友C:
我滴个娘诶,直接在运放输出端加上两个电阻分压,按照3+6的比例把5V转成3.3V给CPU就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滴个娘诶,直接在运放输出端加上两个电阻分压,按照3+6的比例把5V转成3.3V给CPU就完了。

真.大神!一下就解决问题了。简单粗暴,我太喜欢了

网友D:
说好是正负5V怎么又成2.5V?

网友B:
引用 网友D:
说好是正负5V怎么又成2.5V?

对于固定放大倍数来说,输入信号可能被放大以后会大于3.3V,烧坏IO口,所以,如果运放是2.5 V供电就不需要考虑这个问题了

网友:
百度查一下电表的正负变换方案,钳位在运放输出端,上下二极管就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对于固定放大倍数来说,输入信号可能被放大以后会大于3.3V,烧坏IO口,所以,如果运放是2.5 V供电就不需 ...

限流就行了,灌一点电流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