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uartusii 报告问题

楼主:
现在有两个问题想请教:1、quartus ii 中low 800mV 85C/0C fast 1200mV 0C是什么意思?2.FPGA IO Timing Parameters或者说相关的时序参数在哪个报告中什么位置能找到呢?

网友:
楼主,你好

Altera的时序分析模型
  Slow 85°C Timing Model
  Slow  0°C Timing Model
  Fast  0°C Timing Model

https://www.altera.com/content/d ... 39-timing-model.pdf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你好

Altera的时序分析模型
  Slow 85°C Timing Model
  Slow  0°C Timing Model
  Fast  0 ...

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你好

Altera的时序分析模型
  Slow 85°C Timing Model
  Slow  0°C Timing Model
  Fast  0 ...

您好,我在查看.sta.rpt文件的时候,里边共有5大组数据,每组数据中setup、hold、tco的值都有不同,那我所需的最大的setup time、最大的hold time 、最值tco是怎么来的呢,是在所有组中分别选最值还是我只选择一组选择最值?

网友:
楼主,你好:

tCO =
   +
   +

请参照 https://www.altera.com/en_US/pdfs/literature/an/an366.pdf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你好:

tCO =
   +
   +

请参照 https://www.altera.com/en_US/pdfs/literature/an/an ...

您是哆啦A梦先生?总是能推荐一些实用的资料,不知道这些资料您是怎么使用的。对于FPGA我才刚刚开始,现在正在解决SDRAM的控制问题,本来以为没那么难,现在才发现要解决的问题真的有好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