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f5529的P1.4和P1.5怎么产生pwm波。

楼主:
赠送的说明书上有标P1.5和1.4有pwm out但是我怎么写都没有波,相反说明书标P1.2和P1.3是 timer capture但是把IO口寄存器改为P1.2和P1.3,相应的io口就会产生pwm波了,怎么回事?

网友:
只能帮你到这了。

main.c

440 Bytes, 下载次数: 105

TA-PWM.c

TA-PWM.h

416 Bytes, 下载次数: 100

网友:
我是这样写的

main.c

pw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