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F5529外部按键中断程序的一个错误

楼主:
就是这个图~~
这个错误查不到是怎么回事啊
具体的中断服务配置应该怎么改呢

网友A:
你报错的那个是中断服务函数吗,如果是的话,这个是不需要也不能被其他地方调用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报错的那个是中断服务函数吗,如果是的话,这个是不需要也不能被其他地方调用的

是的吧~注释里面说的是开关中断  但是编译报错  我把这个加了注释以后编译通过,程序下载到板子上显示都没问题,就是外接的独立按键好像不起作用...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是的吧~注释里面说的是开关中断  但是编译报错  我把这个加了注释以后编译通过,程序下载到板子上显示 ...

按键不能用是别的地方有问题,但是中断服务函数是不允许被调用的,不然就是会报错
这个单片机资料很多,找例程学期学学

网友:
引用 网友A:
按键不能用是别的地方有问题,但是中断服务函数是不允许被调用的,不然就是会报错
这个单片机资料很多, ...

多谢!我明天重新弄个按键试试~那这个中断不能调用会有什么影响呢?主程序是用F5529做的一个俄罗斯方块小游戏,外接四个带上拉电阻的按键,在开发板的LCD上显示的游戏0.0

网友:
能不能发给我年430f5529的全套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