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7环境下,新建一个文件夹重命名为AUX,会出现错误

楼主:
这是为什么呢?

网友A:
windows的bug 这个名不能用!换个名字吧!以下名字都是不能使用的,这个字请淡定,
  • CON
  • PRN
  • AUX
  • CLOCK$ (NT and older)
  • NUL
  • COM1
  • COM2
  • COM3
  • COM4
  • COM5
  • COM6
  • COM7
  • COM8
  • COM9
  • LPT1
  • LPT2
  • LPT3
  • LPT4
  • LPT5
  • LPT6
  • LPT7
  • LPT8
  • LPT9

网友:
如果真的一定要用这个名字 可以这样 用md命令新建,但是建了也不能用!呵呵
比如在C盘根目录下建一个
md \\.\c:\aux
当然你建好了也无法用,也删除不掉,只能用rd命删

网友:
引用 网友A:
windows的bug 这个名不能用!换个名字吧!以下名字都是不能使用的,这个字请淡定,
  • CON
  • PRN
  • AUX ...

  •

网友:
    呵呵,这个是从DOS时代继承过来的。
    系统调用打开某些名字时,系统会打开设备(我没有考证过INT21H里面是不是先查找设备名再搜索文件系统)。所以操作系统系统阻止你创建这样的文件名。但是磁盘上如果有这样的文件名存在(比如用DISKEDIT改,不如用linux创建,等等),它也管不着,这样的文件也无法访问。
    不仅是1楼说的这些名字不许用,nul.txt,con.exe这样带了后缀也不能用。所以我故意使用 aux.h 这样的文件名,阻止程序移植到windows平台

网友:
引用 网友A:
    windows的bug 这个名不能用!换个名字吧!以下名字都是不能使用的,这个字请淡定,
  • CON
  • PRN
  • AUX ...

  • 挑了几个测试,发现这个可以用啊:
    为什么呢?win7 64bit。

网友:
引用 网友B:
    挑了几个测试,发现这个可以用啊:
    为什么呢?win7 64bit。

    这个上面不是写了windows NT或是更早版本嘛,XP windows7没有这个问题了!是老版才有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