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高手解决IAR不能跳转问题

楼主:
试了网上说的一部分办法都没有用……就是不能go to ……

网友A:
不能go to 就 go back
你能确保go to的那个地方确实是合法的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能go to 就 go back
你能确保go to的那个地方确实是合法的吗?

嗯 是合法……go to 定义的地方

网友:
上图说话

网友:
你试试别的简单的变量
我很少用自带的编辑器,安利一下“source insight”这款编辑软件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试试别的简单的变量
我很少用自带的编辑器,安利一下“source insight”这款编辑软件

对,实在没办法,只能使用 source insight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