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理解这代码居然是死循环

楼主:
对于溢出问题,今日就碰到了

网友A:
这不应该是死循环啊。。到j=255的时候,就会跳出循环了啊。你好好查查其他代码看看呢

网友B:
如果你的j是8位有符号整数,那永远小于255。可能是这个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如果你的j是8位有符号整数,那永远小于255。可能是这个问题

正解,溢出啦~~~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如果你的j是8位有符号整数,那永远小于255。可能是这个问题

j是无符号的char型,j可以等于255,2楼的意见对。
楼主看下调试时汇编的代码,必要时添加volatile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C:
j是无符号的char型,j可以等于255,2楼的意见对。
楼主看下调试时汇编的代码,必要时添加volatile试试。

是滴,手机上没看清楚j的定义。不过伊循环里面的i似乎没有任何用处啊,不知道是不是这个问题

网友D:
引用 网友A:
这不应该是死循环啊。。到j=255的时候,就会跳出循环了啊。你好好查查其他代码看看呢

确实一直在打印,后面加了一个Sleep(1000)大概1s钟执行一次,就不再是死循环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确实一直在打印,后面加了一个Sleep(1000)大概1s钟执行一次,就不再是死循环了

直接查看你这个函数的调用关系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