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直不明白这个三极管分压电路的具体数值关系,能指导一下吗?

楼主:
很简单的一个三极管分压电路,但是我就是不太明白个中具体运行的原理及其静态工作点的关系,请高手帮我透析一下,首先是图,来自于一个由12VDC获取5VDC的电路:

然后是我在Multisim中的仿真图:

然后是我迷迷糊糊的推导:

实际我也知道这个电路是起到了分压作用,但是我无法做出正确的定量分析,各位能否对以下几个问题从理论推导的方面给我一个解答或者示范?这个问题的解答将对我有很大的帮助,十分感谢将要帮助我的人!谢谢!
1)如何确定这个三极管的静态工作点?Ubc Ube Ib Ic Ie以及Uce分别应该怎么确定呢?
2)一般情况下,三极管用于放大电路,使用直流电源为其两个PN结提供固定偏置,即偏置电压是已知的,因此可以判断工作状态,但是在此处,只有BC结的电压是确定的,E作为输出极并没有电压偏置加在上面,我如何能知道三极管工作在哪个区呢?
3)这个分压电路的优点和缺点分别是什么,为什么?
4)我看了很多分压电路,R2的位置替换为一个稳压二极管,那么其与此处的设置相比,优点仅仅是提供了更为稳定的输出电压吗?或者说,这样设置得到的5V相比采用稳压管得到的5V,有什么具体的区别呢?

网友:
你自己的笔记中写道“忽略IB"。
忽略了基极电流,自然是分压。基极电位由输入电压和两支电阻决定。

网友:
第二个问题,如何确定发射结正偏还是反偏。
因为负载接在地与发射极之间,由此即可确定发射结正偏。或者说,发射结与负载串联,再与下面那支分压电阻并联。

网友A:
第三个问题,依我看是什么优点也没有,只有缺点。电源变化率(输出电压变化与输入电压变化之比)很差,负载变化率(输出电压变化与负载变化正比)也很差。
作为习题分析分析还可以,实际工作中千万不能用。

网友:
R2用一支稳压二极管代替,无论是电源变化率还是负载变化率,都要比首帖电路强得多,至少强一个数量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第三个问题,依我看是什么优点也没有,只有缺点。电源变化率(输出电压变化与输入电压变化之比)很差,负载变 ...

非常感谢您的解答,但这里图一就是截取自TI官方的参考设计,他们为什么选择这样用呢?当然这个5V是给另一个芯片供电的,是否就是因为那个芯片的工作电压范围宽才可以这么用?或者优点只有便宜?

网友A:
引用 网友B:
非常感谢您的解答,但这里图一就是截取自TI官方的参考设计,他们为什么选择这样用呢?当然这个5V是给另一 ...

显然是“另一个芯片”对电源电压要求并不高,稍高一些或者低一些关系不大。
这样用还需要一个前提:输入电压(首帖V1)是稳定的。如果输入不稳定,该电路输出一定也不稳定。例如市电经工频变压器整流滤波后得到的直流电压可能有正负20%的变化,那么输出就可能变化更大一些。输入不稳定情况,还是使用比较正规一些的稳压电路为好。何况现在三端稳压芯片很便宜,比三极管贵不了多少。

网友C:
持续关注,在一家成熟的产品上也见过这样的分压电路,不过不是分压电阻,而是稳压管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显然是“另一个芯片”对电源电压要求并不高,稍高一些或者低一些关系不大。
这样用还需要一个前提:输入 ...

嗯,谢谢指点! 还有一点想请教,其中的三极管工作在饱和区,那么其输出端能够提供的最大电流如何估算呢?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嗯,谢谢指点! 还有一点想请教,其中的三极管工作在饱和区,那么其输出端能够提供的最大电流如何估算呢 ...

“其中的三极管工作在饱和区”
此三极管不是工作于饱和区,而是工作于线性区。
工作于线性区的理由:NPN管集电极电位并不低于基极电位。

网友:
引用 网友B:
嗯,谢谢指点! 还有一点想请教,其中的三极管工作在饱和区,那么其输出端能够提供的最大电流如何估算呢 ...

输出端是三极管的发射极。
能够提供的最大电流,与三极管的电流放大倍数有关。该三极管基极电流最大为V1/R1(此式表示R2中电流为零,且忽略发射结压降),乘以电流放大倍数即发射极最大输出电流。不过,此时负载两端电压为零,即负载短路。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其中的三极管工作在饱和区”
此三极管不是工作于饱和区,而是工作于线性区。
工作于线性区的理由:NP ...

可是在推导中和multisim中测量,两端电位相差5.5V,  或者说两者压差是Vcc在R1上的分压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可是在推导中和multisim中测量,两端电位相差5.5V,  或者说两者压差是Vcc在R1上的分压

“可是在推导中和multisim中测量,两端电位相差5.5V,  或者说两者压差是Vcc在R1上的分压”
“两端”是电路中哪两点?
“两者”是哪两者?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可是在推导中和multisim中测量,两端电位相差5.5V,  或者说两者压差是Vcc在R1上的分压”
“两端”是 ...

集电极C和基极B两点

网友:
引用 网友B:
集电极C和基极B两点

既然“集电极C和基极B两点”之间电压不为零或者为负,显然三极管未进入饱和。
那么,9楼说“其中的三极管工作在饱和区”是错误的,且12楼中“可是”不当。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持续关注,在一家成熟的产品上也见过这样的分压电路,不过不是分压电阻,而是稳压管

那是典型的串联稳压电路,不能叫分压电路。

网友D:
楼主电路的实质是射随器,在满足晶体管正常工作的前提下,发射极电位恒定低于基极电位一个PN结压降(对硅管而言就是0.7V左右),如果基极电位稳定则发射极电位也稳定。串联稳压电路就是通过采取适当手段如稳压管等使基极电位稳定,从而得到一个稳定的发射极电位,由此得到稳压输出。楼主电路中并没有基极电位的稳定措施,输出稳定要求输入必须稳定,否则基极电位的变化必然传导到发射极并因晶体管本身的缘故(如温度的影响)而更加劣化。另外,此电路不宜叫做“晶体管分压电路”,因为分压不是晶体管实现的,晶体管在此仅仅是扩流作用。此电路从效果的角度讲可以叫做“晶体管降压电路”,从结构上讲应该叫做“电阻分压晶体管扩流电路”。
对于工作在稳定的电源电压下,晶体管降压电路可用,但不如使用稳压管代替R7,成本大概增加3分钱左右,但输出更稳定。

网友:
引用 网友D:
楼主电路的实质是射随器,在满足晶体管正常工作的前提下,发射极电位恒定低于基极电位一个PN结压降(对硅管 ...

谢谢版主指点!

网友:
你的计算和原图不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D:
那是典型的串联稳压电路,不能叫分压电路。

谢谢指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