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buntu中怎么查看系统内置的宏

楼主:
RT,ubuntu怎么查看各种宏定义

网友:
你所说的宏,是指环境变量吗?

网友A:
估计楼主是想知道怎么查看代码中的宏定义

window下也是装相关的软件就可以了,比如source insight,各种IDE.....

ubuntu下 也可以装这种软件,用win的方法,不想装 那就装vim+ctag,也不想? 那就用grep指令

大多数程序员 常干的事情

grep "宏宏宏" * -nR

网友:
引用 网友A:
估计楼主是想知道怎么查看代码中的宏定义

window下也是装相关的软件就可以了,比如source insight,各种 ...

首先 谢谢回答,grep "" * -nR 敲出来,显示的是包含有该宏的文件,我想查的是,编译器内置的宏的具体定义,比如__FILE__  __DATE__ 这些编译器内置的宏,在不知道这些宏的具体用法之前,你怎么去查他的用法以及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