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电池电压采样的问题?

楼主:
设计需要做一个电池电压检测的电路,只要简单检测当前电压,采样电压通过AD转换直接送给单片机,采样电路需要添加分压电阻么?还是说可以直接将电池的正极接到ad的输入口,电池负极接到地?有电压采样电路的请发下电路图给我学习学习,谢谢!

网友:
电池电压是多少?

网友:
电池是普通的锂电池,3.7V的

网友:
你看看,其实也没啥,就是一个分压电路,上面接到电池正极

网友:
楼主应注意待采样的电池是独立的还是本身就是系统供电电池,如果是独立的且电压低于系统工作电压,那么就可以直连采样,否则必须使用分压电阻后才能采样,这是AD量程决定的。

网友A:
如果确定 单片机的供电电压和ADC的参考电压都高于所测信号,可以。看看有没有过压的危险。不行就电阻分压加保护。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确定 单片机的供电电压和ADC的参考电压都高于所测信号,可以。看看有没有过压的危险。不行就电阻分压加 ...

好的,知道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