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IC33F系列如何查看数据

楼主:
unsigned int AN2[LL],AN3[LL],AN4[LL],AN5[LL];
……
unsigned char i;
    for(i=0;i     {
        AN2[i]=*P++;
        AN3[i]=*P++;
        AN4[i]=*P++;
        AN5[i]=*P++;
    }

这样一段程序之后,我想查看这4个AN[x]中的内容,用MPLAB PICkit3编译调试的,应该从哪里可以看到这4个数组的内容啊?

网友A:
请问是用什么版本软件进行编译的?MPLAB8.9x还是MPLAB X

网友B:
设置断点,将变量放到watch中。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请问是用什么版本软件进行编译的?MPLAB8.9x还是MPLAB X

MPLAB IED 8.9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设置断点,将变量放到watch中。

变量放在watch中?不太明白唉,能否说详细一些呢?

网友:
引用 网友C:
变量放在watch中?不太明白唉,能否说详细一些呢?

将变量添加到watch中,就可以查看变量了。在变量上点右键,有一个菜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