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压器在上电时输出老是噎住约1秒,才能正常输出,何故?

楼主:
用变压器将220V降压到15V,再经过桥整滤波供给510欧电阻用,上电时偶尔延时约1秒才有输出(每10次约有3次)。就去掉整流器,让变压器付边悬空,用示波器测着付边两端,也有同样问题,上电时常常约延时1秒才输出交流正弦波,换了个变压器也是一样,连续测了几个变压器,都这样。请教大侠,何故啊!

网友:
今早上又测了另外几个变压器,十次有8次噎住,有一个每次噎住,何故啊?请教大侠讲讲原理啊!

网友A:
据楼主所说,像是工频变压器。
如果是,告诉我使用了什么样的铁芯,变压器容量多大。最好附照片。

“上电时偶尔延时约1秒才有输出”
初级接通220V市电电源后这1秒钟内次级两端电压波形什么样?

网友:
引用 网友A:
据楼主所说,像是工频变压器。
如果是,告诉我使用了什么样的铁芯,变压器容量多大。最好附照片。

“上 ...

谢谢您热心帮忙,图片如下:一是接线图,二是开启电源开关时输出延时,三是输出波形,蓝色是变压器次级两输出端电压,黄色是桥整滤波后负载上的电压。

网友:
这是测试过的变压器。

网友:
引用 网友B:
谢谢您热心帮忙,图片如下:一是接线图,二是开启电源开关时输出延时,三是输出波形,蓝色是变压器次级两 ...

“图片如下:一是接线图,二是开启电源开关时输出延时,三是输出波形,蓝色是变压器次级两输出端电压,黄色是桥整滤波后负载上的电压。”
从第一幅照片看,你的示波器两通道均在变压器二次测量。两个探头的地线夹夹在整流电路的不同位置。但此图中只能看到三支二极管,第四支不知道焊接好没有。两探头似乎一个夹整流输出正端(灰色探头),一个夹在二次交流处。两个地线夹,我无法看出两个地线夹和两个探头之间关系。
你最好是画出变压器二次部分的电原理图,注意标注清楚两个地线夹夹在何处,两个探头接触何处。
怀疑首帖“让变压器付边悬空,用示波器测着付边两端,也有同样问题”的描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