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cc28019的PFC电路

楼主:
这个电路里面把电阻换电位器应该是可以调输出电压的吧?为什么我调了没有反应,输入24v,输出恒定32V。是哪里出了问题啊?

网友:
各位大神棒棒忙啊

网友A:
不太懂电源  看你图中电阻参数你应该是参考的下面  下面得表中输入电压很大的!  估计分压电阻什么的你的从新计算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太懂电源  看你图中电阻参数你应该是参考的下面  下面得表中输入电压很大的!  估计分压电阻什么的你的从 ...

那这个电路的输出电压应该在什么范围内可调啊?还是说电位器作用是调节功率因数?

网友B:
130K电阻是电压反馈电阻,它的选取与输出电压有关,调整需要算出范围,内部5V的参考电压有关

网友:
引用 网友B:
130K电阻是电压反馈电阻,它的选取与输出电压有关,调整需要算出范围,内部5V的参考电压有关

应该是13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