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AC时序

楼主:
刚接触FPGA,实在不熟悉,附图是DAC2904时序,怎么写驱动时序啊,哪位大侠有类似的并口DAC驱动没啊,万分感激啊

网友:
tS : In setup time, min 2ns
tH : In hold time, min 1.5ns
tLPW, tCPW, Pulse time typical 4ns

1. 在FPGA内部用PLL生成一个你要的时钟clk_dac,freq要等于 你要送个DAC的CLK1 和 CLK2
2. 直接用 clk_dac 从 RAM或FIFO里面取/
     用 clk_dac 生成数据
3. 把clk_dac用ODDR送出去,送的时候反国来送,这样FPGA外面的CLK1,2 就能满足你的要求了
4. 综合的时候,注意要把数据 也放到 IOB里面去,就是PIN脚配对的那个DF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