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C初始化问题

楼主:
file:///C:\Users\Administrator\AppData\Roaming\Tencent\Users\1064672145\QQ\WinTemp\RichOle\G1}P{NHHO4C0AQDCMXS57EY.png下面是我的初始化程序,但是最后发现我的lcd屏上一直显示1.4v不会随着我调节电位器的阻值而改变,求大神帮忙看看问题所在。
  WDTCTL = WDTPW+WDTHOLD;                   //关闭看门狗
  P2SEL &=~ BIT6 + BIT7;
  P2SEL2 &=~ BIT6 + BIT7;
  LcdReset();
  DispNChar(2,0,12,tishi);
  Disp1Char(10,1,'V');
  ADC10CTL1 |= CONSEQ_2;
  ADC10CTL0 |= SREF_1 ;
  //ADC10CTL0 &=~ REF2_5V;
  ADC10CTL0 |= ADC10SHT_1 + MSC;
  ADC10CTL1 |= ADC10SSEL_0 + ADC10DIV_0 + SHS_0;
  ADC10CTL0 |= ADC10SHT_3 + MSC;
  ADC10CTL1 |= INCH_3 ;
  ADC10CTL0 |= ADC10ON;
  ADC10AE0 &= 0x08;
  ADC10CTL0 |= ADC10IE + ENC + ADC10SC;
  _EINT();

网友:
调节电位器的阻值,万用表测一下对应的引脚,看看电压是不是有变化。看看配置的adc的脚位对不对。读电压值存储的寄存器,看看数据是多少。初始化adc有没有库函数,例程什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