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M4】有关TM4的AHB总线

楼主:
有几点疑问希望论坛内的前辈指教一下
(我使用的是TM4C123GH6PM)
1、SysCtlGPIOAHBEnable函数的参量,根据sysctl.h里的定义,extern void SysCtlGPIOAHBEnable(uint32_t ui32GPIOPeripheral);
参数应该是类似于SYSCTL_PERIPH_GPIOF,还是类似于GPIO_PORTF_BASE的宏定义?

2、我试着参量使用GPIO_PORTF_BASE,来实现将PF系列的IO口挂在AHB总线上,IO翻转速率和未挂在AHB总线上时速率相同。根据datasheet上介绍的挂在AHB总线上IO口翻转速率应该是未挂时的两倍,然而却没有得到应该有的结果。(难道是我初始化函数中使用的参量使用错了吗?)

3、我看hw_memmap.h头文件中有GPIO_PORTF_AHB_BASE这些定义,请问这些定义是在什么情况下用到的呢?

网友:
调代码目前的进展
挂载到AHB总线代码(疑似挂上?)
挂在APB总线代码

/*******************************分割*********************************/
很简单的程序,但是IO翻转频率是相同的,测得为600ns,不知哪里出错了,求前辈指点

网友A:
其它我不懂,但你的600ns应该取决于那两行C代码的效率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其它我不懂,但你的600ns应该取决于那两行C代码的效率

按照DATASHEET上介绍的,如果挂在AHB总线上,IO翻转速率应该是普通情况下的两倍,如下图 可是我实验的结果并不像DATASHEET上说的那样,我也不确定是哪里出了问题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按照DATASHEET上介绍的,如果挂在AHB总线上,IO翻转速率应该是普通情况下的两倍,如下图可是我实验的结果 ...

IO翻转速率肯定不是指软件上的.
GPIOPinWrite 用 *((volatile unsigned int*)0xXXXXXXXX)=XXXXXXXX
替换,或者干脆用汇编(设置好r0,r1,...,循环就store指令...)
肯定比这库函数调用快...

网友:
楼主,你好。

看了TM4的手册了,的确物理上GPIO的模块,AHB和APB总线都挂上了。
手册里面也说用APB的话,两个中才传递一次,AHB的话一个种一次。
总线上是这样。

可是你如果不是连续读写这个效果你体验不到那么明显。

网友:
引用 网友A:
IO翻转速率肯定不是指软件上的.
GPIOPinWrite 用 *((volatile unsigned int*)0xXXXXXXXX)=XXXXXXXX
替 ...

谢谢你的回答。不过我还是对AHB总线这个东西怎么使用有点困惑,还有DATASHEET上说AHB总线的翻转速率是APB总线翻转速率的两倍不是太理解,可以解释一下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你好。

看了TM4的手册了,的确物理上GPIO的模块,AHB和APB总线都挂上了。
手册里面也说用APB的话 ...

那该怎么连续读写呢?挂在AHB总线上的IO口输出高低电平然后用示波器去读吗?

网友C:
1 APB 选定一个base adr,指定他读上16个4Byte,翻转一下一个GPO
2 AHB 选定一个base adr,指定他读上16个4Byte,翻转一下一个GPO
比较上面的波形,说不定能看到 "效果"

网友:
引用 网友C:
1 APB 选定一个base adr,指定他读上16个4Byte,翻转一下一个GPO
2 AHB 选定一个base adr,指定他读上16个4B ...

按照你说的做了一遍,还是没有理想的效果。然后又陆续做了几个实验,包括把一些模块挂在AHB总线和普通情况下对比,发现挂在AHB总线和APB总线的时序没有什么区别。现在对AHB总线的作用也有了很多疑问。
我们这个论坛好冷清啊,这几天回复也没几个,是因为玩TM4的人不多吗

网友C:
白天有事 ,晚上回去查查

网友:
引用 网友C:
白天有事 ,晚上回去查查

好的,谢谢

网友:
楼主,你好,我找了下AHB的资料。截图了,如图,AHB本来就是支持连续传送的
http://www.eecs.umich.edu/course ... A_AHB-Lite_SPEC.pdf

网友C:
相反,APB本来就是为慢速设备准备的。如图,APB总线里面两个 BURST信号都没有,而且没有等待还要两个钟才传递一个数据。
https://web.eecs.umich.edu/~prab ... s/ARM_AMBA3_APB.pdf

所以,才AHB和APB的时钟频率一样的时候,硬件上AHB比APB要快,这个必然的。
但是 你软件能控制到什么什么程度,我就不好说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相反,APB本来就是为慢速设备准备的。如图,APB总线里面两个 BURST信号都没有,而且没有等待还要两个钟才传 ...

谢谢你这么详细的回答,我也想了想,有可能是因为我这个代码要实现的功能比较简单,编译器在编译过程中如何工作的我也不清楚,可能如果按照TI官方的说法,在和CPU、DSP通信的时候,AHB就能体现出他的价值了。
顺便提一句,你找的这份资料也真的是很有帮助,我在网上也没有查到这么详细的资料,请问你怎么找到这份资料的呢?

网友:
搜索引擎:Google
关键词: AHB bus timing
关键词: APB bus timing

出来的东西会比较多,正常看ARM官方的。
然后就是找你要的那个 物理时序上的差异

网友:
引用 网友C:
搜索引擎:Google
关键词: AHB bus timing
关键词: APB bus timing

出来的东西会比较多,正常看ARM官 ...

受教了,非常感谢

网友C:
如果对硬件开发感兴趣,可点击这里

EEWORLD大学堂----FPGA入门到实践(至芯尤老师主讲)
https://bbs.eeworld.com.cn/thread-494279-1-1.html

[资料分享] 用FPGA采集OV7670图像,VGA显示 有代码
https://bbs.eeworld.com.cn/thread-495043-1-1.html

网友:
引用 网友C:
如果对硬件开发感兴趣,可点击这里

EEWORLD大学堂----FPGA入门到实践(至芯尤老师主讲)
http://bbs.ee ...

好的,最近在忙电赛,结束后就学习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