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使用定时器中断或者PWM中断时总是跳到死循环中

楼主:
在使用中断函数时通过逐步仿真调试的方法,发现程序一旦运行到IntEnable();处就会出错,跳入到自我保护的死循环中这是为什么呢?

网友A:
中断向量没有设置,你要在startup.c文件里声明你定义的中断函数,然后改一下中断向量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中断向量没有设置,你要在startup.c文件里声明你定义的中断函数,然后改一下中断向量

这个中断函数定义不是已经完成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中断函数定义不是已经完成了吗?

这个是默认情况下的中断函数,你需要把中断向量相对应的中断函数更改一下
TM4C123G Launchpad入门课程-EEWORLD大学堂

在这个教学视频里中断系统那一节讲的很详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