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压器噎住问题

楼主:
变压器测试.docx (1.33 MB, 下载次数: 7)

网友:
表示连题目都没看懂。给你呼叫几位大侠来看看@maychang @chunyang @qwqwqw2088

网友:
这是想问啥?

网友:
这次照片比较清楚,而且明确看出两探头及其地线夹接触的位置。
电原理图没有错,只不过在同一条线上重复画出地线符号。
今将该地线符号去掉,重新贴在这里。

确实是你使用示波器的方法有问题,下面详述。

网友:
示波器的两个地线夹子,夹在两个地方,不是短路了吗?

网友:
从本帖第一和第二两幅照片看,两个探头的地线夹夹在图中黑色箭头所指的位置,也就是电原理图中整流桥的第2、第4两引脚。

网友:
正如5楼dontium所说,两个地线夹夹在整流桥第2、第4两个引脚上会造成短路,因为双踪示波器两个探头的地线夹在示波器内部是联接在一起的。这一点,取下探头,用万用表电阻档量一下便知。

网友:
这样夹地线夹,等于整流桥第2、第4两引脚之间的那支二极管被短路。整流桥变成在变压器次级上正下负的半个周期内是正常工作的,左下二极管短路,右上二极管正常导通。但变压器次级上负下正的半个周期内则通过左下短路线(两个地线夹)和左上二极管短路。

网友:
两个地线夹夹在整流桥的一臂两端造成变压器次级在半个周期内工作(对电容充电),另半个周期内次级两端短路。这正是示波器上看到怪异波形的原因。
下面是楼主在另一帖中的波形照片。

网友:
两个地线夹这样夹,是相当危险的。楼主使用的变压器,是容量不过10VA的小变压器,内阻相当大(C型铁芯的小变压器内阻尤其大),同时测量时间比较短,变压器还不致于损坏。如果是容量为100VA以上的变压器,这样联接后,很短时间内变压器就会因发热而损坏。如果是容量在数百VA或更大的变压器,很可能把示波器探头电缆烧毁。

网友:
非常感谢maychang的分析指教,您真是又热心又专业,真是大侠,说的太对了,变压器就是发烫的厉害,按您说的去掉一个探头后,变压器不发烫了。真是太危险了。刚测了,示波器两个探头的地线确实是相连通的。这样就必然会有半周期短路。

网友:
多看贴,好处实在多,谢谢大侠们的无私分享,让我等菜鸟少走弯路

网友A:
现在只测变压器输出,大多数是一上电就有正弦波输出。只测负载上的电压,有一半噎住约1秒。噎住期间,没有直流电压输出。见附图。

网友:
把示波器时标改为50uS,发现在有噎住的情况下,负载电压波形上有一些高频振荡,见图。没有噎住的时候,随通电,电压直接就上到位置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现在只测变压器输出,大多数是一上电就有正弦波输出。只测负载上的电压,有一半噎住约1秒。噎住期间,没有 ...

确实蹊跷。
从波形上看,此照片右半波形完全正常,正是交流上电后经桥式整流电容滤波负载两端应有的波形。上电瞬间应该是在示波器屏幕横轴中点,也就是你所说发生“高频振荡”之处。而这些“高频振荡”应该是电源开关闭合产生的冲激在电路的寄生参数上的响应。
所以,“噎住”恐怕是你将示波器设置成连续纪录而不是触发扫描而造成的。

网友A:
示波器设为实时采样方式,采样率250K/S,如图示.

网友:
引用 网友A:
示波器设为实时采样方式,采样率250K/S,如图示.

你的电源开关是否放在变压器一次侧,手动开关?
一秒钟是相当长的时间。两个事件先后发生,时间间隔大于0.07秒,人体就能够分辨开。例如短跑,裁判员可以准确到0.1秒。

网友:
引用 网友A:
示波器设为实时采样方式,采样率250K/S,如图示.

如果你的电源开关是放在变压器一次侧,如果你有指针式万用表,那么最好将指针式万用表接在二次侧,根据你扳动开关到指针跳起这段(你感觉到的)时间来判断是否存在“噎住”现像,并且判断各不同变压器是否“噎住”时间不同。
建议用指针式万用表,是因为数字式万用表往往每秒更新3~4次显示,上电时刻到显示更新可能有0~0.3秒,造成感觉上的误差。指针式不存在这个问题。

网友:
好,我试一下。谢谢您啊!

网友:
用指针表测的结果是,负载上每次都有一个5V,但是由于指针缓慢上升,约2秒才升到位,不过每次花费的上升时间基本相同,说明您的分析是对的,就是说,5V电压还是及时输出了,只是由于机械惯性,指针到位需要时间。
那就是说,示波器上显示的延时原因何在,还需要继续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