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Altium Designer出焊点数据的问题

楼主:
SMT商家需要贴片焊点数据,但是再AD里面只看到这个选项。并没有看到贴片插件分开的统计方法。特此发帖,还望请教各位大神。再次谢过。

网友:
导出BOM试试 楼主

网友:
谢谢提醒,我直接发pcb图了。这两天比较忙抽空再倒腾

网友A:
Altium在PCB板子信息报告中,没有贴片插件焊点分开统计
只有导出bom报表,器件分类根据管脚汇总

网友:
引用 网友A:
Altium在PCB板子信息报告中,没有贴片插件焊点分开统计
只有导出bom报表,器件分类根据管脚汇总

好的,谢谢啦

网友B:
AD18中,PCB界面右下角panels-------PCB Filter-------选择高亮对象(via打勾)------层(ALL layers打勾)-------全部应用。这个方式选出来的就是所有焊盘和插脚。

PCB界面右下角panels-------PCB Filter-------选择高亮对象(via打勾)------层(Top layer、bottom layer打勾)-------全部应用。这个方式选出来的就只有焊盘。

然后看PCB Filter面板左下角,XXX objects are displayed,XXX就是焊盘或者所有焊点的数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AD18中,PCB界面右下角panels-------PCB Filter-------选择高亮对象(via打勾)------层 ...

AD18的这个功能不错,可以选择查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