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压直接驱动LED电阻怎么算

楼主:
大家好!
请教个问题,AC进来经过4个整流管整流输出的。灯带为AC120供电,LED数量为42个串联,白光的,以3.0V来算,灯带功率为3.2W。现PCB上电阻位置放了12个,怎么算电阻应该用多大呢?

谢谢各位!

网友:
“LED数量为42个串联,白光的,以3.0V来算”

3.0V*42=126V。

网友A:
里面有串联和并联支路吗?一串为40*3=120V AC220进来整流后220*1.2=242V 中间压差这么大,电路肯定还有其它部分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里面有串联和并联支路吗?一串为40*3=120V AC220进来整流后220*1.2=242V 中间压差这么大,电路肯定还有其它 ...

“灯带为AC120供电”,这是楼主说的原话。楼主并没有说AC220,更没有说是否电容滤波。

网友:
引用 网友A:
里面有串联和并联支路吗?一串为40*3=120V AC220进来整流后220*1.2=242V 中间压差这么大,电路肯定还有其它 ...

是AC120V输入,没有滤波。只有4个整流管。0.5米有42个LED,实际使用就是0.5米一段一段接起来使用。一米的功率就是6.5W,现要求电阻怎么匹配。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B:
“灯带为AC120供电”,这是楼主说的原话。楼主并没有说AC220,更没有说是否电容滤波。

恩,没看清楼主的说明

网友:
楼主先把LED的驱动先搞清楚,
AC120V输入?AC进来经过4个整流管整流输出的能直接供给LED灯带?
建议先把手头的灯带参数搞清楚,每组灯带的所有LED上所加载的电流是多少,运行供电的直流电压范围,这样才能计算限流电阻

网友:
美国等一些国家,供电是AC120V。
AC120V经整流有可能为“LED数量为42个串联,白光的,以3.0V来算”供电的。因AC120V峰值约170V。
也就是说,交流半个周期内有一段时间电压瞬时值是大于126V的。
但这样非常危险。所谓交流120V,并不是非常稳定的,可能有正负10%的变化。这个10%的变化,足以使LED发光变化远超过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