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cc28019为什么带负载电压会掉呢?

楼主:
各位大神,帮帮小弟吧。
我用ucc28019做了个PFC电路,但是带上负载后电压就会变小,会是什么原因啊?
电路图如下:

网友A:
一般地,带负载后电压降低是正常的。只要不是降得太低。
楼主应该拿数据说话,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般地,带负载后电压降低是正常的。只要不是降得太低。
楼主应该拿数据说话,

电流从0.3A到2A,电压从34V降低到27V

网友:
负载电流从0.3A到2A调整时,电压从34V降低到27V,这个变化是不是基本呈线性?

如果电流连续变化时,电压突然变化(或变化加剧),应多怀疑BOOST电感的容量,MOS管影响也很大。

否则,就找控制电路。

网友:
IC的6脚是输出电压检测,图中的130K电阻是电压反馈电阻,通过内部5V的参考电压取值,改变这个阻值可改变输出电压大小。
如果是负载大电压低,电感功率不足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