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思卡尔官网下载程序烧录后运行串口乱码求助

楼主:
从NXP官网买了个RDMMA8491A DEMO板。
按官网AN4083应用说明使用USBDM下载AN4083SW程序到DEMO板上的MC9S08QE8上,与电脑超级终端(Hyper Terminal)串口通讯失败,收到信息乱码!
MC9S08QE8程序烧录是不是需要设置其它什么参数,是不是时钟频率没设置?
第一次接触飞思卡尔芯片,求坛友们指点,谢谢

DEMO板操作说明

网友:
楼主,你好。

串口出现乱码,碰到过几回,发现可能
1。 没有接好地
2。 速率不匹配

如果懒得查代码看速率,可以用示波器量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你好。

串口出现乱码,碰到过几回,发现可能
1。 没有接好地
2。 速率不匹配

如果懒得查代 ...

谢谢回复,刚接触飞思卡尔的芯片,这个程序是官方给的。板子也是从官网买回来的。理应板子与程序没有问题,我一直担心程序烧录时会不会需要设置什么。因为没有设置才导致速率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