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反馈电压与跟随器

楼主:
小白最近在做一个开关电源,能够正常输出,但负载调整率比较高,本人猜想应该是反馈不稳所致(用的是2个电阻分压反馈)。于是有人建议反馈电压经过一个电压跟随器。于是加了跟随器后,输出电压从36跳到了110。请问大概是什么原因。

网友A:
反馈网络的传输特性,会影响电路稳定的。

具体什么图也不知道。什么拓扑也不清楚,只能给你这个提示。

再者,“ 但负载调整率比较高 ” ,这是要表达的什么意思?

网友:
电路图大概是这样,一些部分我省略了。不加运放正常工作,加了运放就不行。负载调整率,是题目上写的,就是原来一个R1对应输出电压U1,改变负载,R2对应输出电压U2,U1-U2绝对值除U2就是负载调整率。因为比较大,所以猜测是反馈不稳或不精确,于是想加个跟随器,结果就出问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反馈网络的传输特性,会影响电路稳定的。

具体什么图也不知道。什么拓扑也不清楚,只能给你这个提示。
...

版主,电路图已贴

网友B:
引用 网友C:
版主,电路图已贴

UC3842~3845这类芯片,内部已经集成了运放,用作误差放大器,其增益足够,不必另加放大器或者跟随器。
首帖所说“但负载调整率比较高”,是芯片内部集成的这个运放外部元件参数不合适。
至于“输出电压从36跳到了110”,显然是附加的运放(跟随器)输出不正确,或者联接错误。

网友:
引用 网友C:
版主,电路图已贴

这是UC3842~3845内部运放的参数。由此表中看,该运放性能已经优于常见的LM358之类运放。因此根本不必另外加什么跟随器,另外加上反而是画蛇添足。

网友A:
楼主用 “ 负载调整率 ” 来表达输出电压的可调问题是不恰当的,对于电源,“负载调整率”是它的一个指标。

既然不加缓冲时能正常工作,再加个跟随器就没有必要了,如楼上所说,这个芯片的内部放大器已够用了。

输出电压变化较大,或者负载变化较大时,需要分别在不同状态对放大器作补偿,这样才能使电路工作稳定。

大范围的输出电压,肯定难于做好,对于非常熟练的工程师来说也是很大的挑战,

网友C:
引用 网友B:
UC3842~3845这类芯片,内部已经集成了运放,用作误差放大器,其增益足够,不必另加放大器或者跟随器。
...

线路连接可以保证没问题。反正给个18欧的负载,电压36.0V,180欧37.2V,按题目的要求电压不超过36.2V,感觉无从下手。头疼中......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用 “ 负载调整率 ” 来表达输出电压的可调问题是不恰当的,对于电源,“负载调整率”是它的一个指标。 ...

版主,在不同状态对放大器作补偿,这句话大概怎么搞?

网友C:
引用 网友B:
UC3842~3845这类芯片,内部已经集成了运放,用作误差放大器,其增益足够,不必另加放大器或者跟随器。
...

附加运放线路能保证没错。不加运放时,3843  2脚在18欧负载时稳定在2.5V,U0输出36.0V.但换了180欧2脚就变成了2.7V,输出37.7V,也不知道为什么它不自动调整,头疼中

网友:
引用 网友C:
线路连接可以保证没问题。反正给个18欧的负载,电压36.0V,180欧37.2V,按题目的要求电压不超过36.2V,感 ...

你连电原理图都还没有贴出来,说“反正……”有什么用?
电原理图中不能反映的参数还有很多,例如变压器漏感等等。更何况没有电原理图?
别说你“无从下手”,谁都无从下手。

网友B:
引用 网友C:
附加运放线路能保证没错。不加运放时,3843  2脚在18欧负载时稳定在2.5V,U0输出36.0V.但换了180欧2脚就 ...

“不知道为什么它不自动调整,头疼中”
我也在头疼中,不过头疼的原因和你不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知道为什么它不自动调整,头疼中”
我也在头疼中,不过头疼的原因和你不一样。

前辈在头疼什么?目前我用别人的电脑,原理图不在,等下晚点贴上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不知道为什么它不自动调整,头疼中”
我也在头疼中,不过头疼的原因和你不一样。

前辈,我找到原因了,但是同时也瞬间惊呆了。当180欧时,输出电压为37.7,反馈为2.7.这时3843已经关闭PWM了,这些都符合常理。但是为什么电感右侧的电压竟然比电位器上的低2.8V?突破我认知!!

网友C:
引用 网友C:
前辈,我找到原因了,但是同时也瞬间惊呆了。当180欧时,输出电压为37.7,反馈为2.7.这时3843已经关闭PWM ...

3843一些外围电路我先省略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C:
3843一些外围电路我先省略了

“我找到原因了”,“外围电路我先省略了”
好的。那我也都省略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找到原因了”,“外围电路我先省略了”
好的。那我也都省略了。

前辈不要逗我电路图已贴,因为自己电脑不在旁边只好手绘。MOS驱动是用3843的。
我想了想,是不是因为后来用180欧时电感饱和了,后来用了个375UH的,结果无论是18欧还是180欧时,MOS驱动都没PWM输出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前辈不要逗我电路图已贴,因为自己电脑不在旁边只好手绘。MOS驱动是用3843的。
我想了想,是不是因 ...

电原理图大致不差。3843的7脚对地电压测量过没有?是多少?
图中电位器以及电位器下面那支电阻数值是多少?MOS管以及整流二极管型号?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电原理图大致不差。3843的7脚对地电压测量过没有?是多少?
图中电位器以及电位器下面那支电阻数值是 ...

3843的7脚对地电压
20V

图中电位器以及电位器下面那支电阻数值是多少?
电位器51K,定值电阻3.3K

MOS管以及整流二极管型号?
IRF540N,后面那只是肖特基二极管,SS3200

网友:
引用 网友C:
3843的7脚对地电压
20V

图中电位器以及电位器下面那支电阻数值是多少?
电位器51K,定值电阻3.3K

...

就我所看到的电路和参数说说我的一些想法。

UC3843是为交流110/220V输入的反激变换器设计的芯片,但作为Boost这样使用是可以的。
但是,Boost变换电路是升压电路。你的直流输入电压据说是35V,输出要求36V。这就对PWM占空比提出了一个比较高的要求,即:占空比必须能够很小。对理想Boost(忽略一切损耗),从35V升到36V,占空比应该是0.02~0.03,是很窄的脉冲。而UC3842~3845这类芯片,是无法输出窄于1us的脉冲的。
这类Boost或者Buck(降压)电路,最好让占空比在其变化范围的中部。UC3843占空比为0~100%,最好让芯片正常工作时占空比接近50%,这样PWM可变化的范围较大,不会跑到允许范围之外去。
原理上,Buck电路可以从交流220V整流滤波之后的直流电压(约300V)降到12V甚至5V,但从来没有人这么做。因为这种情况要求Buck电路占空比非常小,实际上是做不到的。
如果交流输入电压不够稳定,稍有升高,例如达到26V,则你的Boost直流输入电压可能达到36V甚至超过36V。你的Boost直流输入达到或者超过36V时,PWM将停止工作(可能是你换电感之后看不到PWM波形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