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零开始学FPGA我的第三个实验(记录一下)

楼主:
这是我前面做的实验 实验一和实验二 计划每天一个
下面是第三个实验计数器实验
实现让LED灯每50ms翻转一次

原理是连接50MHZ的晶振 50MHZ=50_000_000HZ 时间是  1/50_000_000秒=20ns
所以计数的次数CNT=50_000_000/20=25_000_000次因为计数是从0开始计数的所以只需要计数到24_999_999即可
开始时序逻辑电路了
posedge 等待CLK上升沿
negedge 等待RST下降沿
always之间是并行的,它是一直在检测触发条件,always内部是顺序执行的。
下面是代码
module counter(Clk50M,Rst_n,led);
        input Clk50M;//系统时钟,50M=20ns
        input Rst_n;//全局复位,低电平复位
        output reg led;//led输出
        reg [24:0]cnt;//500ms=500_000_000ns/20ns = 25000 000
//计数器的进程
        always@(posedge Clk50M or negedge Rst_n)//在系统时钟是上升沿时候或者是复位的下降沿
                if(Rst_n == 1'b0)//如果发生了复位则计数器清零
                        cnt <= 25'd0;
      else if(cnt == 25'd24_999_999)//如果计数到了24 999 999时候则计数器清零
                        cnt <= 25'd0;
           else
                        cnt <= cnt +1'b1;//否则计数器自加1

//led的进程
        always@(posedge Clk50M or negedge Rst_n)//在系统时钟是上升沿时候或者是复位的下降沿
                if(Rst_n == 1'b0)
                        led <= 1'b0;
                else if(cnt == 25'd24_999_999)
                        led <= ~led;
                else
                        led <= led;

endmodule

然后是testbench
使用宏定义方便代码修改
`timescale 1ns/1ns//仿真时间步进和精度
`define clock_period 20
module counter_tb;
  reg clk;
  reg rst_n;

  wire led;

counter ct0(
                        .Clk50M(clk),
                        .Rst_n(rst_n),
                        .led(led)
                        );

        initial clk =1;
        always #(`clock_period/2) clk =~clk;

        initial begin
                rst_n = 1'b0;
                #(`clock_period*200);
                rst_n = 1'b1;
                #2000000000;
                $stop;

        end

endmodule

然后是RTL的仿真实验

符合设计
然后是门级仿真

然后是下载到板子上

一闪一闪的时间估计对的上。

网友:
来自 2楼

汇总贴在此:
从零开始学FPGA——by ihalin
https://bbs.eeworld.com.cn/forum ... 5881&fromuid=536508

网友:
点个赞,我学习的时候没有楼主这么认真

网友:
你好,可以发一下这个开发板的资料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