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中33ohm电阻的阻值该如何确定

楼主:
如图是低电压检测电路,当电压不低于4V时,BC547(最左边的三极管)导通,从而导致后面两个三极管截止,LED灯熄灭,当电压低于4V时,BC547(最左边的三极管)截止,这时VCC通过330K和33ohm的电阻对1uf的电容进行充电,当电容上被充到BC547(中间的三极管)导通电压时,三极管,BC547和BC557导通,此时LED亮,同时对1uf的电容反向充电使BC547(中间的三极管)截止,LED熄灭,然后VCC再次对电容充电,这样一直循环,现在我有以下几个问题,帮大家帮忙解答:
1  当LED亮时也就是后面两个三极管处于导通状态时,电路是怎么样对电容充电的,充电的回路是什么?
2 我在仿真时,当把33ohm的电阻换成40ohm以上的电阻时,LED常亮,不闪烁,请问该电阻的阻值对电路有什么影响?
3 请问电路的振荡频率该怎么计算?

低电压检测

低电压检测

网友:
“1  当LED亮时也就是后面两个三极管处于导通状态时,电路是怎么样对电容充电的,充电的回路是什么?”
如果左边三极管截止时,1uF电容充电(原文:这时VCC通过330K和33ohm的电阻对1uf的电容进行充电),那么中间和右边三极管导通时1uF电容是放电,即电容两端电压降低(原文:同时对1uf的电容反向充电)。放电路径是33欧电阻和 中间三极管的发射结。

网友A:
“2 我在仿真时,当把33ohm的电阻换成40ohm以上的电阻时,LED常亮,不闪烁,请问该电阻的阻值对电路有什么影响?”
33欧电阻换成较大电阻,左边三极管截止时电容充电电流将比较小,不足以使中间三极管截止,故该振荡电路振不起来,结果是LED常亮。

网友:
“3 请问电路的振荡频率该怎么计算?”
这类弛张振荡电路的振荡频率很不稳定,随电源电压以及温度变化振荡频率变化得很厉害,所以这类弛张振荡电路不能用于对频率稳定性有要求的电路中。由此可知,该电路振荡频率受电路中元器件参数,尤其是三极管的电流放大倍数以及饱和压降影响很大。也由此可知,该电路振荡频率计算非常困难,因为三极管的电流放大倍数未知。

网友B:
引用 网友A:
“2 我在仿真时,当把33ohm的电阻换成40ohm以上的电阻时,LED常亮,不闪烁,请问该电阻的阻值对电路有什么 ...

可是我把330K的电阻换成110K的时候,LED灯也是常亮,只不过33ohm的电阻能到50ohm,50ohm以上就不行了
“左边三极管截止时电容充电电流将比较小,不足以使中间三极管截止”
这句话该怎么理解呢,充电电流比较小,电容上的电压上升的慢点,中间三极管还是会导通,当三极管导通,电容放电,也是相对放电慢点,但总会放到截止电压的,上面那句话该怎么理解呢?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可是我把330K的电阻换成110K的时候,LED灯也是常亮,只不过33ohm的电阻能到50ohm,50ohm以上就不行了
“ ...

请注意:该电路中将1uF电容去掉(开路),当左边三极管截止时,中间三极管由330k电阻供给偏置电流是可以维持导通的(同时右边三极管也导通)。你把330k电阻改成110k,中间三极管和右边三极管当然更可以导通。
但有了1uF电容,某一瞬间左边三极管从导通变为截止,中间三极管却不能立即导通,这是因为电池经330k电阻和33欧电阻对1uF电容充电。在1uF电容两端电压未上升到足以使中间三极管导通之前,中间三极管将保持截止。
你把33欧电阻改成50欧,那么1uF电容充电电流将流过50欧电阻,电阻上压降将比原来33欧时增加,电容充电电流比电阻为33欧时减小。那么330k或者110k电阻上的电流被电容分流较少,有可能电容充电过程中中间三极管即导通。